打火机的电打火是怎么电到人的?

楼主(2016-08-28):
惭愧的很,学了几年电子,但是对一些基本的原理还是不懂。小时候经常把打火机里面的电打火拆出来,按一下就可以电人了,但是它是怎么电人的呢?按照我的理解,要想电人,电流就必须通过人的身体,所以就必须有一个回路,而人的身体也要在这个回路中才行,但是电打火只有一条线引出啊,而且人体也没有和电打火相连,并没有电流回路,那电打火是如何电人的呢?电流从哪里流到了哪里?

网友A:
一次性打火机是用压电陶瓷产生高压火花引燃丁烷汽的。在打火机里面压电陶瓷就没有与丁烷汽金属喷口联接,打火机塑料外壳绝缘非常好,产生火花完全是靠压电陶瓷与金属喷口之间电容起作用。

网友B:
陶瓷点火器的压电陶瓷是个小圆柱,一头与金属底座连接,一头用细电线引出。丁烷的着火能量很小,只要0.25mJ,两个皮法的电量就够了,电流通过打火器底座与金属气嘴的分布电容,再在放电针与气嘴间打出火花即可引燃。你用手压打火器,应该是直接接触了底座,那电量就比较大一些,可达到5-10mJ。不过,重复率很低的能量小于5J的单个脉冲对人体一般是安全的(参考电子围栏)

网友B:
设:干燥的冬天,甲坐在尼龙绳的秋千上荡来荡去,不一会儿身上带上了几万伏的正电荷,甲玩累了慢慢地停下来,坐在秋千上(脚未落地),乙跑过来拉甲,于是两人产生触电感。这个放电过程,并不需要甲的屁股与大地之间有根电线,也不需要乙穿上一双湿的鞋,完全只需要分布电容就行了。

有道理!

网友C:
分析的好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干燥的冬天,甲坐在尼龙绳的秋千上荡来荡去,不一会儿身上带上了几万伏的正电荷,甲玩累了慢慢地停下来 ...

这个比喻很好。
刚才我拆了一个打火机,把电打火拿出来,用电打火对着一个闲置的旧手机放电,在手机不同的位置放电几十次,可以看到电打火和手机之间有电弧,手机没坏

网友D:
就是电压很高很高

网友E:
分布电容耦合而已。

网友F:
学习了,先收藏再说

网友G:
科学家!了不起!

网友H:
高中物料课时,老师拿出一个产生静电的仪器,手一摇电火花四溢,一直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连续产生这么厉害的静电。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如果这样产生的能量,是否有违能量守恒定律。
还是里面做了手脚,震憾一下演示效果。

网友I:
涨姿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给蚂蚁哥点个赞!!!

我用数据分析“猝死的主因是潜在的心脏病而非加班”、“支持适当的燃油税”等等问题之时,也是当当的大牛,只不过那些问题容易让尔等找到语言上的漏洞,加以攻击罢了,呵呵

网友B:
也是,我跟“吃核桃刮油”的精英,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用数据分析“猝死的主因是潜在的心脏病而非加班”、“支持适当的燃油税”等等问题之时,也是当当的大牛 ...

燃油税的事情比较复杂,先放一边再说。

说回猝死问题。我没有否认猝死的主因是心脏本身有问题,但是你却故意抹杀了引发猝死的外因——超时加班,以及可能存在的健康保障制度不足(比如没有定期体检或者体检项目不足)的问题。
并且,字里行间你都在把问题使劲的往死者身上推,而故意选择性的忽略了公司和官府存在的问题,所以当时我才愤然指出这些问题而已。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呵呵,若你自已在公司聚餐时不能自制,吃了两斤大蛋糕,结果挂了,请问公司要负什么责任?
80%以上的加班 ...

我赞同你的其它内容,但我不赞同你说的80%的加班可推掉。没有这么高比例
在当前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  行业,超时加班是常态需求,今天的需求,晚上就要上线,不加班怎么做到
当然从双向选择的角度可以说,不适应就走人,然而这不是有人文关怀的做法。
按照当前的一些帝国主义的定义,常态的超时加班就是血汗工厂,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赞同你的其它内容,但我不赞同你说的80%的加班可推掉。没有这么高比例
在当前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   ...

你讨论问题的方式,基本上就不会引起纠纷。傻文可不这么说的,他一惯的手法就是:你这是给公司开脱罪名,你这是给官府洗地,你就是五毛行为,等等。。。

就你说话那语气和措辞,这个说法有冤枉你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你讨论问题的方式,基本上就不会引起纠纷。傻文可不这么说的,他一惯的手法就是:你这是给公司开脱罪名, ...

这个原则上可以理解吧
做为曾经的官二代@sherwin (可以这么说吧
也许比我们更能了解一些涉及到ZZ 和zf 的阴暗面,甚至有过一些惨痛经历(纯属YY)
导致了他更痛恨zf或GCD
而当人主观上极度讨厌一个组织或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无法理智思考,此时遇到一个为其辩护的,
会产生连带效果,也就引发了一系列不必要的歪楼
就好比我当初极度讨厌所谓的念佛(因为丈母娘念佛不修佛,还强迫我去念佛……)
当我在其它地方遇到所谓的念佛,我从来不考虑别人是不是真的信仰,第一反应就是讨厌,甚至厌恶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高中物料课时,老师拿出一个产生静电的仪器,手一摇电火花四溢,一直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连续产生这么厉害的静 ...

唉,记住了演示忘了课程!
那叫“摩擦生电”,某些物质与某些物质的摩擦,会发生电荷转移,于是产生静电。这个过程是由机械能转化的,且转化效率非常低,更谈不上什么违背能量守恒定律。
只知道答案意义不大,关键要学会思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数据分析“猝死的主因是潜在的心脏病而非加班”、“支持适当的燃油税”等等问题之时,也是当当的大牛 ...

加班会造成疲劳,长期加班造成的疲劳特别是压力会导致人体产生过量的应激激素,这是导致高血压进而引发心脑血管也包括部分心脏病的重要因素之一。猝死的直接因素可能是心脏病,但导致心脏病或诱发心脏病、加重心脏病的因素可以是长期加班,所以长期加班与猝死之间存在相关性和一定的因果性,可见蚂蚁的结论有问题,至少很不够全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始至终,我的观点是:猝死的主因是身体问题,与加班无关。个人要注意身体状况,若发现心脏有潜在的问题 ...

是否过度加班,往往身不由己,这个不能以自身的经验推广到全社会。过度加班在很多企业是长期存在的,特别是那些在竞争中发展迅速的企业。加班和压力对健康无疑是有害的,正如抽烟酗酒对身体有害一样。有害不等于一定致死,但可以是致死的因素之一。
吃包子吃到第十个包子饱了,不能只看到第十个,也不能因为有前九个就说第十个跟吃饱无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若你自已在公司聚餐时不能自制,吃了两斤大蛋糕,结果挂了,请问公司要负什么责任?
80%以上的加班 ...

此种情况,依法公司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关于加班,你能在某家企业推掉不等于别人能推掉,也不等于你在其它企业也一定能推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加班会造成疲劳,长期加班造成的疲劳特别是压力会导致人体产生过量的应激激素,这是导致高血压进而引发心 ...

他傻文若是如你这么说,我没什么意见,而且还会感谢他。可傻文的说法是:你为企业开脱,为ZF洗地,你是五毛言论。。。若你是这么说,我肯定连你也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否过度加班,往往身不由己,这个不能以自身的经验推广到全社会。过度加班在很多企业是长期存在的,特别 ...

我的本意是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自已要为自已的小命负责,不要去指望企业和ZF。
心脏病高血压大部份是先天的,这部份人要特别注意自已的行为;后天形成的少部份中,又有部份属于精神压力问题,统计上来看算零头。
很多人强调:加班可能猝死,我请问:发生率有多大?
我说猝死的原因是心脏病,在生活、工作当中是平均分布的,猝死的发生,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工作(含加班)、睡眠,概率是差不多的。说句打扰RGB123的话,RGB123没被工作累死,是挂在生活当中。那么,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加班呢?还是生活?

在刑侦上,猝死被规纳为自然病死,诱因很多,以1017例统计为:
运动,过激,烟酒,过食,便秘,游泳,过冷过热等共占47%,
休息、衣院、睡眠、**等共占39%
其它占14%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呵呵,若你自已在公司聚餐时不能自制,吃了两斤大蛋糕,结果挂了,请问公司要负什么责任?
80%以上的加班 ...

蚂蚁原来也是21ic上的大神啊,我看你经常出没**那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蚂蚁原来也是21ic上的大神啊,我看你经常出没**那里啊

若是10年前,我肯定不会上那儿混。07年那边花钱请版主,托awey找人,awey问我我没干(不具针对性,只是不喜欢受制于碎碎银两。后来也有多家网站花钱请我当版主我也没当)

网友B:
不给钱的,俺倒是愿意,就图个自在! 不想去就不去了,没烦恼。不然每天睁开眼就欠别人几个问题,多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唉,记住了演示忘了课程!
那叫“摩擦生电”,某些物质与某些物质的摩擦,会发生电荷转移,于是产生静电 ...

这个演示的机器叫什么名字?
是怎样将电荷收集起来的?
效率有多高?
既然效率不高,输入的机械能量也只有那么多,
为什么产生的放电效果却非常震憾?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演示的机器叫什么名字?
是怎样将电荷收集起来的?
效率有多高?

静电起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演示的机器叫什么名字?
是怎样将电荷收集起来的?
效率有多高?

如楼上所言,叫“静电起电机”,有时也简称为“起电机”。电荷通过电刷收集,放电效果是因为高压,能量则很小,远不如一节手表里用的微型纽扣电池携能多。冬天穿脱毛衣时有时也会噼啪作响,那也是静电放电的结果,在足够黑暗的地方看,可以看到大量的“火光闪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吧,某些人无耻到了什么地步!!!老油条有两种,一种春哥这种谁也不得罪的,另一种是傻文这种张口就给人 ...

蚂蚁的说法存在逻辑问题。因心脏病猝死的,死在哪不重要,问题在于什么情况会加重心脏病甚至诱发心脏病的发作。长期过量加班导致的压力早被医学证明是一个原因,有时甚至是主因。长期过量加班导致的问题跟其它职业病有共同之处,都是因为工作行为导致的,原则上用人单位确实要负责,只是责任不好界定。每个人的“门限”不同,同样压力导致的结果自然也不同,过劳死与其它职业病的差别在于其它职业病的病因相对清楚且容易控制,过劳则很困难,问题就出在这个“门限”上。心脏病跟其它病不同,其它病的渐进过程容易观察到症状,心脏病则是到了足够严重的地步症状才明显,而这时已经处于高度危险中了。正是因此,过劳导致的种种健康问题虽然在医学上有确定的结论,但实际操作很困难,而国内的法制进程不必多说,所以现状只能是嚷嚷几声。
核心问题在于,因某种因素导致的长期积累性损害才是关键,最后的刺激反而是次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蚂蚁的说法存在逻辑问题。因心脏病猝死的,死在哪不重要,问题在于什么情况会加重心脏病甚至诱发心脏病的 ...

这样吧,你贴点数据出来,我也贴一点,看看猝死发生的时间和场所统计。没有数据的扯皮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很显然,春阳的逻辑是:下班回家后猝死的,是因为上班时累坏了,回家撑不住了。那我反过来问你,累死在公司的,是否是因为前夜吃暴食暴饮, 或是房事过度引起的呢?他若N天前没有XXOO,可能不会累死在马桶上,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说什么原因,直接看数据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春阳的逻辑是:下班回家后猝死的,是因为上班时累坏了,回家撑不住了。那我反过来问你,累死在公司 ...

你的理解仍不够确切。医学早已给出了长期压力过大会造成的后果及其生理学依据,不能简单说“上班时累坏了,回家撑不住了”。前帖中说过,最重要的是“长期积累性损害”,而你只追究最后的诱因,前面是9个馒头,后面是一个馒头,或者说,前面是一堆稻草,后面是最后一根稻草,同样的意思。这才是我的逻辑,请正确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吧,你贴点数据出来,我也贴一点,看看猝死发生的时间和场所统计。没有数据的扯皮没有任何意义。 ...

猝死发生的时间和场所只能说明最后的诱因,跟致病因无关。还是那句话“核心问题在于,因某种因素导致的长期积累性损害才是关键,最后的刺激反而是次要的。”但同时强调一下,这句话讲的虽有侧重,但不等于顾此失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吧,你贴点数据出来,我也贴一点,看看猝死发生的时间和场所统计。没有数据的扯皮没有任何意义。 ...

补充一下,你不该拘泥于猝死在哪里的数据,那完全无用,因为该数据跟主题无关。你应该关心导致猝死的疾病的病因与过劳之间是否有关,或者说,过劳是否会导致或加重那些能引起猝死的疾病,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OK,你是否也应该类比一下呢?一个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否正比于他去马路边的次数?那么他是否应该远离交通工具、远离马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的理解仍不够确切。医学早已给出了长期压力过大会造成的后果及其生理学依据,不能简单说“上班时累坏了 ...

给不出数据就不要扯了,我这里的数据是:以压力排前列的深圳为例,深圳殡仪馆接收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与猝死人数相当,从概率上说,加班猝死的概率要小于交通事故,那么,我们日常出行都是危险的,我们不要出门了,不要上马路上去了。用小概率的事件来给某种行为定罪,是不合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不出数据就不要扯了,我这里的数据是:以压力排前列的深圳为例,深圳殡仪馆接收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与猝 ...

"OK,你是否也应该类比一下呢?一个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否正比于他去马路边的次数?那么他是否应该远离交通工具、远离马路?"
——显然,如果远离马路和交通工具确实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该结论没问题。至于是否应该远离马路和交通工具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与前述结论无关。同理,过劳有害健康的结论没问题,但是否应该拒绝过劳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楼上所言,叫“静电起电机”,有时也简称为“起电机”。电荷通过电刷收集,放电效果是因为高压,能量则 ...

谢谢。
这东西在现在还有很大的用途,涨见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谢谢。
这东西在现在还有很大的用途,涨见识了。

现在还有应用的是范德格拉夫起电机,目前全世界有三十多台在运行。

网友J:
从头到尾看一遍,蚂蚁大神的人品基本就显露无疑了:
1、在春哥、yytdragon等朋友都已经指出了同样的问题(过劳死),并且他也都基本接受了,只是认为我说话的方式不妥而已。但无论哪种说话方式,结论是一样,但他一个可以接受一个不可以,其实还是说明,他自己也只是个“伪理中客”而已。

2、而后,估计是因为面子问题,又开始反口不承认过劳死问题,非得揪着春哥要数据——见过无赖的,没见过这么无赖的,嘿嘿嘿!

@chunyang   @yytdragon 结论就是:对这种伪君子,还是敬而远之为妙,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呵呵,若你自已在公司聚餐时不能自制,吃了两斤大蛋糕,结果挂了,请问公司要负什么责任?
80%以上的加班 ...

刚开始理解成每年挂掉不到3次,十分不解。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每年加班不到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