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艰照拆】+8寸电子相册深度揭秘

楼主(2016-08-28):
电子相册不仅只是用于家庭,在银行、公司前台应用也十分广泛。此次拆解的是家庭简装版,
属于低成本产品,结构简单,功能简单,使用也十分简便。本次拆解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在选购此类商品,希望买家擦亮眼睛,不要被不良商贩所欺骗。

拆解步骤与解析

▲ 装饰家庭,装饰床头,图片轮番播放,不失是回忆过往,调情现在的电子设备

8寸电子相册,白色外观,无其他颜色调剂,不会抢走照片的美丽

▲ 5V/1A DC supply,支持DC插头和USB供电方式

▲ 无一螺钉紧固,采用多卡扣设计,轻量级碰摔不会导致开壳(拆解时特别难拆)

▲ 3+3+3+4非对称卡扣设计,足以满足设计要求

▲ LCD的数据线/控制线采用FPC连接,背光另设线缆

▲ 整个系统设计很简单,拆到这里便一目了然了

▲ 3颗自攻螺丝,固定了电路板

▲ 电路板背面只有一个LCD接口,纽扣电池座等都跳贴了

▲ 电路板正面,CPU(A/V processor)+SDRAM+FLSH的设计架构

▲ 采用透光法,可以判断电路板是2层板,喷锡工艺

▲ 主芯片是晶晨公司的音频/视频处理器,32bit RISC架构,144pin,
主要接口有:JTAG、GPIOs、SDRAM、NAND FLASH、AUDIO、LCD、USB、SD/MMC 等

▲ 钰创公司的SDRAM-64Mbits,飞索公司的FLASH-16Mbits

▲ 红框:PMU电源芯片(DC-DC + LDO);黄框:RTC芯片;篮框:功放芯片

▲ 多种输入输出接口:MMC卡、3.5mm音频座、A型/mini型USB、小口径DC插座

▲ 一体式红外接收头,用于接收外部红外遥控,设置电子相框工作方式

▲ 1000mAh锂电池,旁边是32欧小喇叭,用热熔胶固定在机壳上了

▲ 完全拆除后,后壳结构尽收眼底,最下面是个支架

▲ 这部分按键,板子上是轻触开关,不是锅仔片结构

▲ 本次拆解就到这里,所有结构零件如上图

视频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wMjIyMzY4MA==.html?beta&

总结
由于本产品是低端产品,用料特别精简,软件方面也比较简单,整体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唯一不足之处是音频有电流声,这个和layout关系比较大。希望本次拆解能给大家带来帮
助,在选购此类产品时,不要被不良商贩蒙骗。

网友A:
我kao,有电流声还能出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_宝上卖的小音响,哪个没有电流声,不也照样出货,这个电流声比较小,2米开外听不到 ...

我同事上次买一个蓝牙音箱没看到有电流声,这个本来就近距离听的,你还搞个2米?

网友B:
N年前就做过这种方案

网友C:
电子相框貌似很少有人用

网友D:
好山寨啊

网友E:
楼主拆解的挺详细的

网友F:
做工好粗糙的哦

网友G:
做工粗糙,不过低成本,就这个卵样吧

网友H:
不错,虽然方案古老,不给现在没人会买电子相框这玩意吧

网友I:
深圳的公版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深圳的公版山寨货。。。

以忽悠挣钱为目的,国内有多少公司耐寂寞搞技术

网友J:
电子相框,第一次看到这个,好像没看到周围有朋友在用,这种都是低成本的山寨货,做工肯定粗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