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too many arguments in function call是什么错误呢

楼主(2016-08-28):
error: too many arguments in function call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A:
你把这段话翻译过来不就知道了。
准备直接说答案的,看了一下没有分,算了,只给你说方法了。

网友B:
直译的话,好像是返回了太多的参数了。看看函数原型和返回值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