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自己做的STM8板子出数码管乱跳,大家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自己打了块STM8S103F3P6的小板子,用了两片595去驱动共阴极数码管,板子焊好以后通电可正常通信下载程序,

紧跟着我就发现板子每次上电后数码管显示不同的数字。。。。

还有这样的。。。。

后来还发现去按单片机数码管上的数字会跳动。。。

程序就写了空程序,
#include <iostm8s103f3.h>

main ()
{
  while(1);
}

原理图如下

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本人愚笨求详解

楼主(2016-08-28):
别沉了啊

楼主:
然而十分钟过去了就是没人

网友A:
595内部是由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寄存器,还有3态输出组成,上电时MCU的默认状态肯定
促发了595,然后595产生移位,最终3-state output输出,你把OE脚禁能了,或者MR产生复位。

网友A:
按单片机也跳,单片机焊好了吗,查查是否有虚焊

网友B:
开机状态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内部是由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寄存器,还有3态输出组成,上电时MCU的默认状态肯定
促发了595,然后595产生 ...

OE引脚低电平是595使能输出才能输出显示数据,MCU上电后引脚引脚是悬浮输入,
  PB_DDR_DDR4=1;
  PB_CR1_C14=1;
  PB_CR2_C24=0;

  PB_ODR_ODR4=1;

验证了一下,没有用啊。。。。

上电复位数码管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单片机也跳,单片机焊好了吗,查查是否有虚焊

查过了没有虚焊,又焊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状态是随机的

引脚初始化成高电平还是有问题,这什么毛病

网友C:
上电单片机输出把数码管全关了,或者修改硬件电路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上电初期的操作引起的。
或者595损坏了,不不过又焊了一块也这样,看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E:
唉,用tm1618多方便

网友F:
查查是不是虚焊了,
再就是看看上电是的波形,
或时许电容什么的产生了干扰。

网友G:
你可以先试着看能否正常显示。要是能正常显示,那就是上电时引发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单片机输出把数码管全关了,或者修改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上电初期的操作引起的。
或者595损坏了,不不过又焊了一块也这样,看可能性不大了。 ...

已经查过了确实不是虚焊。估计是上电时影响的,但是用手按芯片显示数据乱跳是什么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用tm1618多方便

这芯片比595要贵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芯片比595要贵啊。。

省了三极管和电阻,板子小了,焊接也省点,算起来差不多的,便是编程方便,而且接开关自带防抖的。不过说回正题,我感觉你是初始化没做好,移位时要关显示,波特率越低越好。

网友H:
楼主需要STM8烧录器吗、我有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电路如何修改?

上下卡电阻或者RC延时电路,让单片机运行之前控制595不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需要STM8烧录器吗、我有现货

你没看见人家程序都烧进去了么....

网友I:
单片机没程序,数码管乱跳就是不稳定,但是上电乱显示是正常的.要是变就不正常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需要STM8烧录器吗、我有现货

楼主的STM8烧录器可以借人吗,
我有需求,但是木有钱买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楼主需要STM8烧录器吗、我有现货

你这生意做得可以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查过了确实不是虚焊。估计是上电时影响的,但是用手按芯片显示数据乱跳是什么造成的? ...

手按芯片数码管乱跳,说明身上的静电干扰了595的电平!
多增加点抗干扰,接地保护什么的吧。

网友L:
管脚浮空被干扰。。。。

网友M:
不如用MAX7219驱动,SPI接口,好用的很,可以驱动8个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需要STM8烧录器吗、我有现货

谢谢,手里有个下载器够用了

网友N:
需要初始化外设,非稳态下每次上电现象有可能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PB5,PB4没有推挽的,要加上拉电阻

当时没注意这个问题,有重新焊了两个上拉电阻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没程序,数码管乱跳就是不稳定,但是上电乱显示是正常的.要是变就不正常了. ...

数码管确实不稳定,板子要重新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按芯片数码管乱跳,说明身上的静电干扰了595的电平!
多增加点抗干扰,接地保护什么的吧。 ...

当初压根就没想到这茬,现在只好重新画块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如用MAX7219驱动,SPI接口,好用的很,可以驱动8个数码管

手里一堆的595就想着用595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管脚浮空被干扰。。。。

  吃了一次亏要长点记性了。。

楼主:
TIM4_ARR=15;          //自动装载
  TIM4_PSCR=0X07;         //128分频

  TIM4_SR_TIF=0;          //清除标志位
  TIM4_CNTR=15;
  TIM4_EGR=0X01;          //
  TIM4_CR1 = 0x01;       /开定时器
  TIM4_IER = 0X01;        //开中断</font>

众位大哥再给看看为什么TIM4定时器中断这么设置,按计算应该是1ms中断一次,但是用测下来却是0.3ms啦?

HSI是2Mhz的,而且不管如何修改自动装置值ARR和CNTR值,还是每隔0.3ms中断。。。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写了初始化 程序后数码管确实不在乱跳,但是用手按后还是有一闪一闪情况,上面一位好人告诉我PB4和PB5没有推挽输出,查了一下手册确实如此,外挂了两个上拉电阻上去,现在没有了用手按芯片数码管乱闪的现象。在此感激楼上各位大哥热心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初压根就没想到这茬,现在只好重新画块板子了

没事没事。搞技术的谁没吃过亏啊!
以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没事。搞技术的谁没吃过亏啊!
以后就好了

吃一次亏就要花掉62块钱,这还不算其他的元器件成本,这亏太深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吃一次亏就要花掉62块钱,这还不算其他的元器件成本,这亏太深刻了。。。 ...

才62块钱,这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62块钱,这亏不大!

那也架不住吃的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STM8烧录器可以借人吗,
我有需求,但是木有钱买

就一个,借你我就没得用了

网友P:
MCU和595之间的spi口。直连也能用。但是在一些环境 ,特别是强干扰和长线。。。。要做上啦或下拉且RC滤波 RC要靠近595

网友:
临时规避可以 高速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P:
MCU和595之间的spi口。直连也能用。但是在一些环境 ,特别是强干扰和长线。。。。要做上啦或下拉且RC滤波 R ...

那RC滤波的电容和电阻值怎么选?

网友Q:
手指碰到改变,是因为相当于把那个引脚强制拉低了,而且看第二张图,明显时间数码管都亮着,程序初始化得改改,硬件要改,可以在COM1到4加上三极管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一个,借你我就没得用了

没事我会还的,用坏了就还!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你这生意做得可以呀

生意无处不有,关键要有客户需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手里有个下载器够用了

好,有芯片也可以Q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STM8烧录器可以借人吗,
我有需求,但是木有钱买

买一个自己用多好,要想成功,先要付出

网友R:
但是用手按芯片显示数据乱跳是什么造成的?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手上的静电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也架不住吃的多啊

你是吃多少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买一个自己用多好,要想成功,先要付出

买不起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H:
楼主需要STM8烧录器吗、我有现货

见缝插针

网友T:
STM8S003F3  Pin_11 PIN_12 2个引脚是开漏输出引脚   不加上拉电阻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J:
是真穷啊,穷的吃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吃多少啊!

学AD9时经常打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T:
STM8S003F3  Pin_11 PIN_12 2个引脚是开漏输出引脚   不加上拉电阻无法输出高电平

没认真看手册,后来外挂了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Q:
手指碰到改变,是因为相当于把那个引脚强制拉低了,而且看第二张图,明显时间数码管都亮着,程序初始化得改 ...

这样的话要重新画板子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是真穷啊,穷的吃土啊!

多吃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AD9时经常打板子。。。

恩,多练练就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