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无线+组网怎么搞最方便?

楼主(2016-08-28):
现在有一套系统,上位机一台PC,下位机是一堆数据采集设备(20台),设备上有5V,GND,TX,RX4根引出线(波特率是115200,N,8,1)。这部分已经搞定了。
本来是485组网的,临时有个需求,需要用无线组网。
咨询大家一下,哪种方案在不改变原先任何设计的基础上,也不打算自己做电路,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实现?

考虑过上淘宝买蓝牙透传模块,但是似乎那个最大只支持7个设备,且速度上不去。还有大部分都是3.3V的电压。

大家看看,有没有啥简单方法?最好是淘宝能买到的拿来就用的模块。

网友A:
买微功率透传模块啊。

网友B:
搞DTU最头疼的估计会是在NAT穿透上,因为有NAT的问题,不得不建外网的云或数据中心,这样的确是解决了数据的接收问题,但如果你要推送数据到DTU怎么办呢?DTU可以做的不止是个Monitor,还应该是个Controller,又是因为NAT的问题,你无法直达DTU,更别说在企业内网与DTU通信了,解决这些问题IPv6的DTU几乎是不二之选,采用IPv6技术,云或第三方的转发服务器都可以丢一边去了,你在公司内网的电脑上可以像访问PC一样访问无论出于第N层网络的传感器或者控制器。

网友B:
GPRS DTU 用于上行还凑合,因为GPRS占用的是语音时隙,优先级还最低(首先保证语音通话),随时被挤掉,而且网络通道占用的运营商管理通道,随时被强制下线,某些地区会定时10S强行踢掉,所以GPRS DTU用于上传数据还凑合,下行控制那估计碰一脑袋包。

网友C:
用zigbee模块  c终端c2530模块,  上位机pc插个 带 usb在cc2531.单一般模块是3.3v的!

网友D:
zigbee模块正解,zlg的模块36一块,串口转zigbee,自己不需要管zigbee协议,只需要做串口那边就行

网友E(2016-10-10):
zigbee DTU透传模块,现在很成熟。

网友F(2017-01-18):
市场上又很多433M无线透传的,距离也还可以,杭州有一家叫方竹电子科技的公司,我们用过他们的无线透传,在无线抄表上用的很多。距离传的挺远的

网友G:
那zigbee是可以考虑的,但频段现在2.4G的比较多,容易被干扰

网友H(2017-03-07):
433M AX5043 串口模块 休眠模式, 空中唤醒模式 等四种工作模式,   骏晔科技 QQ:183577457

网友I:
采用ZigBee模块做数据透传,但是目前ZigBee协议使用起来很复杂,推荐晓网科技的ZigBee模块,这是完全透传的ZigBee模块,协议也非常强大,不分角色的组网,我们目前的项目200多个节点组网,完全没有问题,速度也非常快。可以试试,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