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采样后曲线对比

楼主(2016-08-28):
请问用单片机的AD口采样电压数据后形成曲线作为标准,然后同样去采集信号 若要分析2个波形的异同,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啊?还是只能按最笨的方法 每个采集点对比 例如200MS采集100次 对比100次?

网友A:
可以用excel生成两个曲线

楼主:
单片机不能用EXCEL吧!是实时采集的时候做对比去判断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excel生成两个曲线

excel如何导入数据呢?灰哥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不想上mtlab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xcel如何导入数据呢?灰哥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不想上mtlab了。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d4c2979cd2e69756f6e6053.html

网友C:
在上位机软件里面把两条曲线都绘制出来,各种分析都可以实时计算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 但是买个工控机就划不来了,我有看到日本有家公司的板子结构是FPGA+CPLD+32BIT 处理!做的很小很精致上面带一个触摸屏

网友D:
还是把波形参数化来做比较比较好,比如周期,峰值,平均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