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句话....

楼主(2016-08-28):
反馈是个动态过程,而动态模型起码是一阶。系统的动态特性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隐而不显,譬如负反馈下的低频响应,但不是不存在。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624428-1-1.html

楼主:
上面这句话,回想起来有将近二十个年头了。不过,在此坛几年前也曾经提过:

上图所引的那个帖子是:https://bbs.21ic.com/icview-542792-1-1.html

楼主:
最近给了几个动态分析,这里不妨再提一下那个跟随器:

注意左右那些红字部分。

Good!

楼主:
忽悠往往就是针对你的某些知识缺陷。如果你自己基础知识扎实了,忽悠自然没了市场!

楼主:
补充两幅图:

这图,没有考虑限幅,意味着线性

感觉你是在求直流输入下的运放瞬态响应

楼主:
注意上面左右图中红线的差异,且注意仅在那条蓝线上可以近似地应用虚短。

楼主:
对于理想化模型(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可有下面极限近似:

网友A:
哈哈,从这个帖子收益很多。

这里斗胆提个问题。

反馈是个动态过程,而动态模型起码是一阶。系统的动态特性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隐而不显,譬如负反馈下的低频响应,但不是不存在。

这段话,我只理解了一半。

系统的动态特性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隐而不显,譬如负反馈下的低频响应,但不是不存在。
这个能理解。

反馈是个动态过程,而动态模型起码是一阶
这个理解有些困难。能否再掰开解释一下。

你在本帖中的两个跟随器的例子中,是用了一阶模型,但是没有提到反馈的动态过程。

反馈的动态,动态模型(动态元件),这两个动态怎么发生联系的?
书上在说反馈的时候,并没有和一阶模型联系起来。只是说假设输出增加,导致输入端怎样,然后又导致输入怎样。
动态元件的定义,例如电容的定义只是说有**性。

网友A:
我再提一些个人看法。
1.
上面的两个跟随器电路在分析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输入信号接入之前假定了运放内部的电容的初始值为0,运放的输出为0,并且整个运放的处于稳定
的0状态。(这样合适吗,特别是信号从负相端输入的跟随器)信号接入后,跟随器从0状态的输出从0开始变化。
信号从正相端输入的跟随器,输出趋向稳定值。
信号从负相端输入的跟随器,输出经过线性区后饱和。

2.
这个电路用同样的方法,就无法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再提一些个人看法。
1.
上面的两个跟随器电路在分析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输入信号接入之前假定了运放内部的 ...

把运放的差分增益输出函数代进去,照样可以分析,前提是,输入端不吸取电流。

你分析一下试试,将结果发一下

网友A:
这个帖子的观点比较独特,跟随器的瞬态响应都计算出来了。
请大家捧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的观点比较独特,跟随器的瞬态响应都计算出来了。
请大家捧场啊! ...

输出就是0,不存在一个暂态过程。你可以试算下。

网友C:
分析的非常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就是0,不存在一个暂态过程。你可以试算下。

这个的运放的输入不是0,输出怎么是0呢,你是不是看错了

如果使用一阶模型,运放的输入不是0,输出有个暂态过程。

3楼的计算结果已经很清楚了。

只不过暂态的过程非常短,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A:
希望有人能帮我解决一下9楼的疑问,多谢!

网友A:
HWM老师,9楼的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这里没有输入信号Vi。
盼回复,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运放的输入不是0,输出怎么是0呢,你是不是看错了

如果使用一阶模型,运放的输入不是0,输出有个 ...

二端是0,输出0的状态(终态),能不能符合OP的特性,明显是成立的。输入不是0?何道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端是0,输出0的状态(终态),能不能符合OP的特性,明显是成立的。输入不是0?何道理呢? ...

我说的输入不是零,是指输入信号Vi不是0.(跟随器的输出等于输入Vi。)

不是指运放的正相与反相输入端的压差。

楼主没有说Vi是0啊,你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结论输出就是0,不存在暂态过程?

你如果说“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是0,不存在暂态过程",我还能理解,你只说后半句,实在是接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输入不是零,是指输入信号Vi不是0.(跟随器的输出等于输入Vi。)

不是指运放的正相与反相输入端的 ...

我是根据你给的电路来论的。就是一个理想OP的差分架构(不是真正的差分参数)吗,二输入端都是0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根据你给的电路来论的。就是一个理想OP的差分架构(不是真正的差分参数)吗,二输入端都是0吗? ...

理解偏差,我以为你说的是楼主的电路。

网友A:
我给的电路,输出是0,你确定?
哈哈,最少实际的电路输出不是0.

我9楼的电路,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用
HWM在帖子中给的方法,分析的结果是0

但是这与实际情况是有差距的。

是不是要对分析方法做一点点变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解偏差,我以为你说的是楼主的电路。

3楼的正反馈下的运放的开环特性怎么得到的,IC厂家都是通过闭环负反馈进行实验反推得到OP的运放特性,正反馈下特性一致吗?OP的开环特性本身是一个实验数据,认为不能用在正反馈不能正确稳定工作的OP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楼的正反馈下的运放的开环特性怎么得到的,IC厂家都是通过闭环负反馈进行实验反推得到OP的运放特性,正 ...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
个人认为,只要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就可以使用传递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的电路,输出是0,你确定?
哈哈,最少实际的电路输出不是0.

你给出的电路本身在现实中不存在,肯定有误差啦,是在OP的各种误差的综合误差。越精密的OP越接近计算。这还不包括蜇态过程中的误差。这里指的是稳态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给出的电路本身在现实中不存在,肯定有误差啦,是在OP的各种误差的综合误差。越精密的OP越接近计算。 ...

哈哈,你要是说不存在,我立马搭一个送给你。(开个玩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要是说不存在,我立马搭一个送给你。(开个玩笑)

理想OP有吗,带宽无限大吗?仅这二点找不出,况且全部器件都有噪声。漂移。因此看问题,去次要,存主要的特性。要不,雾里看花,总看不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
个人认为,只要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就可以使用传递函数。 ...

倒果为因了吧,正反馈下,什么时算是线性状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想OP有吗,带宽无限大吗?仅这二点找不出,况且全部器件都有噪声。漂移。因此看问题,去次要,存主要的 ...

你说得有道理。确实理想运放不存在。

楼主的电路在分析的时候也没有说是不是理想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
个人认为,只要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就可以使用传递函数。 ...

从以往经验及IC专家的说法,达到接近SR的80-90%,非线性已很严重,输入与输出关糸不是小信号分析能表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以往经验及IC专家的说法,达到接近SR的80-90%,非线性已很严重,输入与输出关糸不是小信号分析能表示的 ...

SR是啥我都不知道,百度一下是压摆率。

在这个帖子上,大家关注点不同。

楼主主要是想通过运放的一阶模型来分析正反馈的跟随器不是真正的跟随器。

我想表达的是用楼主的方法分析不了我的电路。

其他的可以先放放。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