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在控制CPU内置芯片与外部设备有什么不同了

楼主(2016-08-28):
(无正文)

网友A:


网友B:
我们写的程序都是在CPU在执行,所以CPU厂商提供情报的sample code应该都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但是外部装置或IC则不一定是为某个CPU设计的

楼主:
从IC厂家取得的sample code 恐怕无法直接使用吧?

网友A:
驱动程序驱动内部硬件,一般可以直接设置为内定的API函数!用起来简单,不用考虑时序!

网友C:
不能直接使用,但可以做为参考,仔细阅读。

网友D:
虽然sample code中不是我们用的这个CPU的控制方式,但是至少能看出控制的流程,这样就很有用了。

楼主:
谢谢几位的指点。明白一二了。
先结贴了。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