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TIMx输出方波触发AD采样实现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6-08-29):
实现方法:1.配置TIMx

//F=TIMCLK{36M,72M}/.(TIM_Prescaler+1)/(TIM_Period+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时钟预分频数 例如 :时钟频率=72/(时钟预分频+1)。 //72M/7200=1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99;//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定时时间)累计 0xFFFF个频率后产生个更新或者中断(也是说定时时间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2.配置TIMx的OC 就是输出比较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2 ;  //PWM1只能产生频率较低的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time;  //控制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3.配置OC的中断.必须配置
  //TIM1中断源设置,开启相应通道的捕捉比较中断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EN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2, ENABLE);

4.启动TIMx和OC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5.配置TIMx的OC的中断句柄
!!这里必须注意三点:
(1)即使OC句柄没有被挂起.依旧必须清除它的挂起标志位
(2)必须重装OC的dutytime
(3)必须清除OC中断标志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time;  //注意 这两句必须去掉!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CC1);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CC2);

结束.至此.可以在TIMx的通道检测到方波.用于触发AD

楼主:
@一灯大师
认识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