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传播速度为什么不是光速

楼主(2016-08-29):
既然信号是由电场产生,而任何场的速度都是光速,那么信号的传播速度为什么不是光速?不仅如此,信号还可以相位提前,也就是说信号能提前传播?

网友A:
信号的传播速度就是光速!!!

相位提前和信号能提前传播没有任何关系!!!

对! 而且所谓"相位"提前,是上电后电容的充电储能后释放导致。

网友B:
信号在真空中才是光速,在介质中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在真空中才是光速,在介质中不会。

“信号”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仍然是光速,是光在这种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信号”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仍然是光速,是光在这种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

高速信号的反射又怎么理解呢?  麻省理工《电子学》公开课最后一堂课,演示了信号反射现象。几百米的电线,就能看到反射波导致信号的改变。 如果按照光速计算,时间上是不对的。

网友B:
高速信号指携带信息量大,并非指速度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信号”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仍然是光速,是光在这种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

通常说的光速是个常量吧。就是c

网友F:
信号是用电的波形、相位这些来表示的,不是用速度表示。所以信号速度≠光速。

网友G:
信号传播速度就是光速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高速信号的反射又怎么理解呢?  麻省理工《电子学》公开课最后一堂课,演示了信号反射现象。几百米的电线 ...

几百米,时间基本可以到微妙量级以上。这个实验,时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通常说的光速是个常量吧。就是c

c特指真空中的光速,非真空介质中的光速可以比真空中的光速慢许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几百米,时间基本可以到微妙量级以上。这个实验,时延没有什么问题。

确实,100m就需要333ns,来回就要667n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速信号的反射又怎么理解呢?  麻省理工《电子学》公开课最后一堂课,演示了信号反射现象。几百米的电线 ...

“几百米的电线,就能看到反射波导致信号的改变”
现在的电子技术,别说几百米,短到十厘米就可以看到反射波,而且从时间上计算就是光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通常说的光速是个常量吧。就是c

11楼HWM已经说明了。
在其它介质中,光速都比真空中慢。真空中光速与该种介质中光速之比,叫该种介质的折射率。

网友I:
传是运输车托动  递是运输车原地不动  运输电子速度达光速的几分之一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信号是用电的波形、相位这些来表示的,不是用速度表示。所以信号速度≠光速。 ...

“信号”在此指电磁信号。其它信号当然也有,例如声信号。
你所说“信号是用电的波形、相位这些来表示的”仅仅是“电路”中的信号概念,而“电路”是不考虑速度的,是一种简化。

网友J:
这里的速度表示的是电场、磁场的速度。如果你对一根导线通电,通电的瞬间电场的建立速度就是光速,也就是说一秒钟之后,C距离之外的导线中的电场可以带动电子等运动(前提是电压足够),从而形成电流。导体中实际电子流动的速度只有0.几米到几米每秒,通电的瞬间整条导体都有电流,靠的就是C速度的电场带动了整条导体的电子在运动。而信号是导体中电流的波动,这个电流的波动靠的就是驱动电压的变化,这个电压的建立,涉及到众多的分布参数,所以建立起来需要时间,变化也需要时间。这个好比水一样,水能瞬间传递压力,但是水上的涟漪却只能缓慢地向前传播。。。。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里的速度表示的是电场、磁场的速度。如果你对一根导线通电,通电的瞬间电场的建立速度就是光速,也就是说 ...

“通电的瞬间电场的建立速度就是光速”
“通电的瞬间整条导体都有电流”
你自己不觉得这两句互相矛盾?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里的速度表示的是电场、磁场的速度。如果你对一根导线通电,通电的瞬间电场的建立速度就是光速,也就是说 ...

“这个好比水一样,水能瞬间传递压力”
哪有此事?
水传递压力的速度,就是水中的声速,大约1500m/s。

网友K:
谁告诉你不是的打他pp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里的速度表示的是电场、磁场的速度。如果你对一根导线通电,通电的瞬间电场的建立速度就是光速,也就是说 ...

“水上的涟漪却只能缓慢地向前传播”
“涟漪”可不是水中的声波。“涟漪”是水与空气界面的表面波,其传播速度与水的密度、表面张力……甚至与重力有关。

网友L:
问个问题:一根导线绕地球一圈,两端接双刀开关(即正负同时导通),线中间剪断接个灯泡,问:开关合上后多久灯亮?

网友L:
补充一点:忽略导线电阻。再问:如果灯不接在中间,而是接在闸刀开关后面,开关合上后灯多久才亮?接正线和负线情况是否一样?

网友M: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N:
电场的建立是光速。。。。在电场内管你什么导线介质。。。只要在电场内就有电流。。。。与其说电流的速度是光速,还不如说电场的形成是光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电场的建立是光速。。。。在电场内管你什么导线介质。。。只要在电场内就有电流。。。。与其说电流的速度是 ...

“只要在电场内就有电流”
大谬。

网友O:
弹他小jj,误人子弟

网友P:
爱因斯坦说,没有任何相互作用(信息)可以超过光速传递。

但是现在的量子纠缠做到,虽然咱理解不了,但想到爱因斯坦也理解不了就舒服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通电的瞬间电场的建立速度就是光速”
“通电的瞬间整条导体都有电流”
你自己不觉得这两句互相矛盾? ...

建立的电场带动电子的运动,单位时间后C处电子在电场作用下开始运动了。。。电流的建立相比信号建立的速度可以认为是瞬间的事儿。。。。。我是这样理解的,何必咬文嚼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比水一样,水能瞬间传递压力”
哪有此事?
水传递压力的速度,就是水中的声速,大约1500m/s。 ...

这个我也只是举个例子,压力传递速度比波动传递速度快而已,没有其他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水上的涟漪却只能缓慢地向前传播”
“涟漪”可不是水中的声波。“涟漪”是水与空气界面的表面波,其传 ...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还有请斑竹给个通俗易懂的正确答案吧

网友Q:
信号的传播速度不一定是光速,它和介电常数有关,
以PCB FR4为例,FR4介电常数约为4,那么信号的传播速度为:v=3x10^8/(sqr4),
化成inch/ns,就是6inch/ns,这也是搞SI常用的一个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建立的电场带动电子的运动,单位时间后C处电子在电场作用下开始运动了。。。电流的建立相比信号建立的速 ...

并不是咬文嚼字。

“电流的建立相比信号建立的速度可以认为是瞬间的事儿”
你的理解错误。
“电流的建立”和“信号建立”是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个我也只是举个例子,压力传递速度比波动传递速度快而已,没有其他意思。 ...

和前一回复一样,“压力传递速度”就是“波动传递速度”,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还有请斑竹给个通俗易懂的正确答案吧 ...

我已经说过了啊!那“涟漪”是水的表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R:
信号由电场产生?谁教的,打他!任何场的速度都是光速?场有速度吗?谁说的?揍他!那么信号的传播速度为什 ...

"场有速度吗?"
先说说速度吧,
电场、磁场、甚至牛顿认为的以以无穷大速度传播的引力场,都是以光速传播的,超距离作用是不存在的,(而不仅仅是电磁波以光速传播)。
某事件从A处传到B处,不管以任何方式传输不能超过光速。
总之,凡是在现实世界中提到速度,就不能超过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R:
信号由电场产生?谁教的,打他!任何场的速度都是光速?场有速度吗?谁说的?揍他!那么信号的传播速度为什 ...

“信号由电场产生?谁教的”
难道你想说信号由电压产生?由电流产生?
可能大家不想提电场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L:
问个问题:一根导线绕地球一圈,两端接双刀开关(即正负同时导通),线中间剪断接个灯泡,问:开关合上后多久 ...

抛开布线淡速度,那就是扯淡。请问是铜线?铁线?胶皮线?架空还是地下+海底? 单股电线在不同的介质和空间,特性阻抗大不一样(几十欧到几千欧),有的情况是感性,有的情况是容性

楼主:
感觉要想解释清楚,需要仔细定义什么是“信号”,什么是“信号的传播”

感觉信号的传播,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瞬时量的传播(这部分是光速,一般分析中都忽略掉了),另一部分是瞬时量的”处理“(这一部分导致相位超前和滞后)

网友S:
忽然想到22楼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个单匝线圈的电感量太惊人了,大约在1000万亿享利左右,若以电力行业能实现的1MV高压直流驱动的话,大约1小时之后可看到灯慢慢地亮起来。

网友T:
22楼情况可能还要复杂。
1.地核是个铁磁芯,电感或许更大;
2.这个大铁芯已经磁化,电感将存在极性;
3.点亮灯泡的时间,原理上不仅与电压,也与灯泡自身参数特性有关。
4.数小时点亮普通灯泡后勿忘及时拉闸,别把灯泡烧了。
5.操作1MV电闸要遵循规程,安全第一是任何时候都要讲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咬文嚼字。

“电流的建立相比信号建立的速度可以认为是瞬间的事儿”

好吧,我承认表述确实有问题。。。。多谢版主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好吧,我承认表述确实有问题。。。。多谢版主提醒

不是表述问题。电子技术以及相关专业,对物理部分讲得比较少,主要课程是电路,而电路是电磁场的简化。
这个,倒是不能怪你,电磁场知识缺乏或者不巩固,是电子技术相关专业学生的普遍现像。
这个论坛里面,电磁场知识最强最清晰的可能是HWM。还有一个awey,现在很少到论坛来了。我是差得很远,略知皮毛,入门而已。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不是表述问题。电子技术以及相关专业,对物理部分讲得比较少,主要课程是电路,而电路是电磁场的简化。
...

awey比较低调,人在东莞,起起落落。近年忙于业务,故不来这里了,不过在QQ群里倒还是很活跃的。二姨家过去深圳网友会从来不请awey,我私人请过两次都不肯来。。。二姨不喜欢awey这种类型

网友S:
反倒是风花雪月的,吹拉弹唱的那种,二姨家喜欢得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S:
反倒是风花雪月的,吹拉弹唱的那种,二姨家喜欢得很

这个倒也不奇怪,每种杂志每种网站……总之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方向。

网友S: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也不奇怪,每种杂志每种网站……总之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方向。 ...

所以awey的不来,二姨家不会有一丁点感觉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是表述问题。电子技术以及相关专业,对物理部分讲得比较少,主要课程是电路,而电路是电磁场的简化。
...

个人觉得电子专业确实对于物理器件的原理知之甚少,所以我也在加强这方面的学习。版主英明,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逛论坛这么多年了,早就感觉到了HWM他们是模电方面的神人。以后要多向坛子里的大神们学习,期待大神们带我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S:
忽然想到22楼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个单匝线圈的电感量太惊人了,大约在1000万亿享利左右,若以电力行业能实 ...

有个真实的例子:
1858年,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建成。建成后当然先试验,8月5日发出第一份正式电报,是美国布坎南总统发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贺电。电报正文共150个字母,用30小时才发完,平均一个字母用12分钟。
当然,这里主要是电缆线芯和海水之间电容的影响。
汤姆逊(开尔文勋爵)研究这个问题,推导出了电报方程。电报方程应该说是麦克斯韦方程的前身。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有个真实的例子:
1858年,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建成。建成后当然先试验,8月5日发出第一份正式电报, ...

海底输电也是,只能送直流电,不能送交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S:
海底输电也是,只能送直流电,不能送交流电

海底电力电缆有工频交流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海底电力电缆有工频交流的。

这个猛,我52楼的说法还是小时候(大约是初中)在《电力学报》上看到的,看来过时了。
不过琼州海峡才30公里,如果运用低介电常数的电缆绝缘材料,适当加大厚度降低电容量,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U:
赞成maychang!

打个比方:
1,假如上海到北京直线距离1000km,

2,假如人并肩,直线排列在北京与上海之间,每人肩宽都是1m,需要1百万个这样的人,肩并肩紧靠,没有间隙,人也是刚性的(假设没有弹性和塑性)。

3,假如上海端第一个人,被人使劲拳击,力(场)很快传到位于北京的末端的人,

    上海首端的人同样时间里会到达北京吗(位移)?    这取决于队列运动受到的的障碍。

网友S:
3, 这力传不过去吧。设人均体重60公斤,100万人就是6万吨,你用力击航母首端一拳,航母尾端啥也没发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S:
这个猛,我52楼的说法还是小时候(大约是初中)在《电力学报》上看到的,看来过时了。
不过琼州海峡才30 ...

琼州海峡和大西洋的宽度,叫做不可同日可语。

网友C:
换个比喻方式。
我们打开水龙头,水龙头立即出水。这水可不是从自来水厂“立即”流到我们家的,而是管道中已经存储了的。
打开水龙头,这是一个扰动。水流也一定是靠近我家的管道中的水先开始流动,远一些的管道里面的水晚一些流动,再远一些的管道里的水开始流动更晚。打开水龙头这个扰动沿管道传播到哪里,哪里的水开始流动。这个扰动沿管道中的水传播的速度,就是水中声速。

网友C:
管道粗细,只影响一定水压下水流的速度,却并不影响扰动传播的速度。

网友S:
引用 网友C:
管道粗细,只影响一定水压下水流的速度,却并不影响扰动传播的速度。

若是管道只容得下一串串的水分子呢?扰动的速度是否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S:
若是管道只容得下一串串的水分子呢?扰动的速度是否改变?

别说“一串串水分子”,就是数百甚至上千个分子直径,前述“扰动传播的速度”都有相当大的可观察到的变化。此时已经不能使用原来的模型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别说“一串串水分子”,就是数百甚至上千个分子直径,前述“扰动传播的速度”都有相当大的可观察到的变化 ...

跟我想的差不多,我发这个贴主要是想起,同样一块石头,同样的力道扔进池塘和小水沟,水波浪的传播大不相同。故而有此一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S:
跟我想的差不多,我发这个贴主要是想起,同样一块石头,同样的力道扔进池塘和小水沟,水波浪的传播大不相 ...

没错。
好像就是这个帖,谈到过“涟漪”。那是表面波。水的表面波传播速度,在水很深时(例如海中)几乎与深度无关。但水深相当浅时,会随水深变化。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没错。
好像就是这个帖,谈到过“涟漪”。那是表面波。水的表面波传播速度,在水很深时(例如海中)几乎与 ...

嗯,回头把贴子从头到尾看下来,找到了你的说法。也算是生活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