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cube生成的虚拟串口如何设置波特率

楼主(2016-08-29):
我用stm32cube生成了虚拟串口,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设置波特率,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虚拟串口,上、下位机都不存在设置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谢谢你,不过我还有疑问:是不是校验位、数据位数等参数都不要设置了?
还有,如何发送数据?如何接收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不过我还有疑问:是不是校验位、数据位数等参数都不要设置了?
还有,如何发送数据?如何接收数据? ...

官方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