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为什么发送完成中断一直执行,而接收寄存器非空中断不能执行

楼主(2016-08-29):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LAMP_ON;
    }
    /* Send the received data to the PC Host*/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XE);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LAMP_ON;
    }
#ifdef RTS_ENABL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RTS_READ;
     //  LAMP_ON;
    }
#endif
}

网友A:
程序跟踪下,看下寄存器,是不是还有其它中断标志位也置位了,都清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跟踪下,看下寄存器,是不是还有其它中断标志位也置位了,都清掉看看; ...

在发送完成中断使能前清了标志位也不行,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同样的程序在STM32C8T6运行正常,会不会051这样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