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还是按键问题,已经快一个月了,求论坛大神...

楼主(2016-08-29):
(图片)

网友A:
什么问题不写,程序逻辑不描述,只有神能帮你。

楼主:
/****按键扫描************/
static uchar8 KeyGet()
{
        static  uchar8 Key_Num;
         Key_Num++;
          if(Key_Num==1)
                {
                        Key1=(key_down);
                         if(!Key2) return Key_ValueIncPlus;
                         if(!Key3) return Key_ValueIncCut;
                         if(!Key4) return Key_ValueStop;
                         if(!Key5) return Key_ValueProgram;

                         return key_up;
                 }
                if(Key_Num==2)
                        {

                        Key2=(key_down);
                         if(!Key1) return Key_Value5;
                         if(!Key3) return Key_Value6;
                         if(!Key4) return Key_Value7;
                         if(!Key5) return Key_Value8;

                         return key_up;
                         }
                if(Key_Num==3)
                        {
                        Key3=(key_down);

                         if(!Key1) return Key_Value9;
                         if(!Key2) return Key_Value10;
                         if(!Key4) return Key_Value11;
                         if(!Key5) return Key_Value12;
                        }
                  if(Key_Num>3)
                          Key_Num=0;

}

这是我的按键扫描程序,本人小白,扫描程序写出来之后如果只是扫一行,可以扫到按键,扫多行,就是上面的程序,一个按键扫不到,求大神指点,已经卡了快一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不写,程序逻辑不描述,只有神能帮你。

写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键扫描************/
static uchar8 KeyGet()
{

我的按键板子是这个原理图,程序是单纯的中断按键扫描,10ms扫描一次,扫到按键返回一个值,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单纯的这样写

/****按键扫描************/
static uchar8 KeyGet()

                        Key1=(key_down);
                         if(!Key2) return Key_ValueIncPlus;
                         if(!Key3) return Key_ValueIncCut;
                         if(!Key4) return Key_ValueStop;
                         if(!Key5) return Key_ValueProgram;

                         return key_up;
}

可以扫到按键,如果多扫描几行,就扫不到按键...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B:
Key1=(key_down);
Key2=(key_down);
Key3=(key_down);
只有down,没有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1=(key_down);
Key2=(key_down);
Key3=(key_down);

加了也不行,我用万用表测过电压,电压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也不行,我用万用表测过电压,电压一直是高电平....

你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一直高电平是什么鬼?
按键扫描用状态机啊。

网友D:
这样的按键电路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一直高电平是什么鬼?
按键扫描用状态机啊。 ...

程序问题...下面是我后来改的,还是不行/****按键扫描************/
static uchar8 KeyGet()
{
        static uchar8 Key_Num=0;

                  switch(Key_Num)
                {
                        case 0:                          //扫描第一行
                        Key1=(key_down);
                         if(!Key2) return Key_ValueIncPlus;
                         if(!Key3) return Key_ValueIncCut;
                         if(!Key4) return Key_ValueStop;
                         if(!Key5) return Key_ValueProgram;
                        Key1=!(key_down);
                         return key_up;
                         Key_Num++;
                         break;
                         case 1:                         //扫描第二行
                        Key2=(key_down);
                         if(!Key1) return Key_Value5;
                         if(!Key3) return Key_Value6;
                         if(!Key4) return Key_Value7;
                         if(!Key5) return Key_Value8;
                        Key2=!(key_down);
                         return key_up;
                         Key_Num++;
                         break;
                         case 2:                         //扫描第三行
                        Key3=(key_down);
                         if(!Key1) return Key_Value9;
                         if(!Key2) return Key_Value10;
                         if(!Key4) return Key_Value11;
                         if(!Key5) return Key_Value12;
                        Key3=!(key_down);
                         return key_up;
                         Key_Num++;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一直高电平是什么鬼?
按键扫描用状态机啊。 ...

扫描我用的是状态机,状态机能用,我的意思就是说,扫描按键返回值得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扫描我用的是状态机,状态机能用,我的意思就是说,扫描按键返回值得不到.... ...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extern char key_return,key_return_1,key_input;
char key_press,key_val;// key_return = 0;
static char key_state = 0, key_time = 0;
void read_key_n(void)
{
                key_press = GPIO_ReadInputData(GPIOC)&0X0F;// 读按键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
                                key_return = 0;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按键仍按下,状态转换到计时1
                       key_time = 0;                                // 清另按键时间计数器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key_return = 0;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key_return = 1;                        // 输出“1”
                                }
                                else if (++key_time >= 10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按下时间>1s,状态转换到计时2
                                        key_time = 0;                                // 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2;                        // 输出“2”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key_return = 0;
                                        }
                                else
                                {

                                        if (++key_time >= 5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time = 0;                        // 按下时间>0.5s,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2;                // 输出“2”
                                        }
                                }
                                break;
                    default:key_return = 0;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你这个状态机我写了,我就是读不到按键值,兄弟,帮助别人不要一下贴代码,先看下问题

网友E:
把自己的问题整理下,硬件描述,自己软件想法,想得到什么结果。先学会如何提问。否则一般根本不会回答你的。不会花时间看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F:
电路太高深,没看懂

网友G:
把上拉电阻去掉,IO要能够改变配置

uint32_t key_value=0;
K1 输出高电平;
K2-K6 配置下拉输入;
//扫描 K2 K3 K4
如果 K2为高电平 key_value|=(1<<0);
如果 K3为高电平 key_value|=(1<<1);
如果 K4为高电平 key_value|=(1<<2);
Key2 输出高电平;
K1,K3-K6 配置下拉输入;
//扫描 K1 K3 K4
如果 K1为高电平 key_value|=(1<<3);
如果 K3为高电平 key_value|=(1<<4);
如果 K4为高电平 key_value|=(1<<5);
Key3 输出高电平;
K1 K2,K4-K6 配置下拉输入;
//扫描 K1 K2 K4
如果 K1为高电平 key_value|=(1<<6);
如果 K3为高电平 key_value|=(1<<7);
如果 K4为高电平 key_value|=(1<<8);
Key4 输出高电平;
K1-K3,K5-K6 配置下拉输入;
//扫描 K1-K3
如果 K1为高电平 key_value|=(1<<9);
如果 K2为高电平 key_value|=(1<<10);
如果 K3为高电平 key_value|=(1<<11);
Key5 输出高电平;
K1-K4,K6 配置下拉输入;
//扫描 K1-K4,K6
如果 K1为高电平 key_value|=(1<<12);
如果 K2为高电平 key_value|=(1<<13);
如果 K3为高电平 key_value|=(1<<14);
如果 K4为高电平 key_value|=(1<<15);
Key6 输出高电平;
K1-K5 配置下拉输入;
//扫描 K1-K5
如果 K1为高电平 key_value|=(1<<16);
如果 K2为高电平 key_value|=(1<<17);
如果 K3为高电平 key_value|=(1<<18);
如果 K4为高电平 key_value|=(1<<19);
return(key_value);

少于两个键按下可以识别,三个或三个以上还没去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上拉电阻去掉,IO要能够改变配置

uint32_t key_value=0;

大兄弟,你这样也不行...因为你只拉高没有拉低,按键不停扫描,你这样肯定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太高深,没看懂

大兄弟,有没有5*5的按键程序啊.

网友H:
用6引脚得到4*6矩阵键盘接口,成功之后记得申请个专利。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兄弟,你这样也不行...因为你只拉高没有拉低,按键不停扫描,你这样肯定有错的 ...

你的单片机不能配置为下拉那就没法子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6引脚得到4*6矩阵键盘接口,成功之后记得申请个专利。

这个专利不用考虑了.
你搜索下"5个IO口扫描25个按键".

6个IO口可以扫描36个按键.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的单片机不能配置为下拉那就没法子了

实在不行,你就把电容换成电阻的,如果你用贴片的话同样封装的应该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G:
N个IO ,N*(N-1)矩阵就知道,N*N还真不懂,大神把原理图发出来学习学习

自己搜索去

网友I:
我刚刚开了个帖子,应该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7237246

网友J:
是不是IO口的属性没有设置好呢

网友K:
你那么多return
是不是进去就出来了
你的编程思路是什么,程序按你的设想走了吗?

网友I:
楼主,你的原理图和我那帖子的原理图几乎一样.
帖子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1625210-1-1.html

只是我为了好理解逻辑关系,重新排布了一下.

我那代码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L:
《单片机程序调试黑宝书》,见本版面精华帖,你怎么设计的就怎么去跟踪调试,用不了1个月时间的。

网友M:
不懂这个问题怎么用的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刚开了个帖子,应该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5210&pag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懂这个问题怎么用的一个月,

....本人愚钝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单片机程序调试黑宝书》,见本版面精华帖,你怎么设计的就怎么去跟踪调试,用不了1个月时间的。 ...

谢谢!

网友N:
硬件上的电容是干啥的?我记得矩阵键盘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