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西门子PLC有没有无线通讯功能

楼主(2016-08-29):
我这边的控制室是要用西门子SMART触摸屏来操作300米外车间的PLC,中间隔着马路,拉不了线,西门子有无线模块吗?

网友A:
西门子有无线通信模块,用2.4G频段,但是模块比较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啊,三菱PLC无线通讯模块,传输距离远,可以穿过障碍,绕过阻挡物,无线传输距离达到3公里以上。多 ...

谢了 以后用到一定照顾你的生意

网友D:
这个不贵,通过485 Modbus透明传输,可以用有线、WIFI、3G,4G的方式传到网络,通过对串行口虚拟化的方法连接到PC或者服务器上,就通信两端来看,完全不知道对方是通过网络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