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关于两个存储器之间的问题,哪位好心大神帮忙一下

楼主(2016-08-29):
我用一个SRAM和一个FRAM,既要单片机可以单独对每个RAM读写数据,也要同时写两块RAM,还可以让两块存储器之间一块读,一块写。请教各位大神这样子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两块存储器之间一块读,一块写”这个貌似实现不了吧,同一时间只能干一个事啊

网友B:
你做些对CS信号的控制,怎么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