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如何通过51单片机合成16bit音频信号的

楼主(2016-08-29):
STC 12C5A60S2单片机读取16bit的数字音频数据, X = X1 * 256 + X2 (X为16bit, X1,X2为8bit)
将X1和X2分别输出为两路8位PWM信号,经一阶或者二阶低通滤波后得到音频信号U1, U2,
那么要最终得到16bit的音频信号,需要将输出电压U = U1 + U2/256
这样看来,肯定要用到运算放大器了(LM324 or NE5532 ?)

先假定使用LMV324(不是LM324,LM324放大后会有1.5V的压降,不是轨到轨的, LMV324是低电压版的LM324,支持轨到轨的放大)
那么需要构建一个同相加法器的电路来完成这个动作,问题是如何设计,使之支持单电源环境(没有正负5V),
另外U2/256的动作似乎无法直接通过运放来完成,因为增益小于1会引起自激震荡, 那么是否可以考虑采用Pi型电阻衰减来完成?

小弟是初学者,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看看能否按照这个思路来合成16bit的音频信号?
如果可行,能否帮助给出一个可用的的加法器电路(无自激震荡,支持单电源,无负半周信号截断失真)
再次感谢各位大神费心听小弟絮叨,谢谢!

网友A:
51单片机太慢,时钟频率带不起音频dac

网友A:
stm系列硬件就有i2s支持,再加上本身主频高所以支持,51就看有没有硬件spi模拟i2s支持音频dac了,估计也不容易

网友B:
这款单片机处理音频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