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voton.NuMicro_DFP.1.0.4在哪下载啊?

楼主(2016-08-29):
Nuvoton.NuMicro_DFP.1.0.4在哪下载啊?

网友A:
http://www.keil.com/dd2/pack/
这个地方只有名称没有地址,你要下载最新的Keil,然后打开包管理器,在里面下载。

网友B:
在Keil里下载,有个pack 管理器,可以找到新唐的单片机,右边有这个东西,点击安装就行了。然后会在线下载安装的。

网友C:
按照上面的地址敲吧,最新版是1.0.8.

网友D:
楼主搞定了吗,这个开发包要在软件里下载的,我去Keil网站没看到有下载地址。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去Keil官网找不到下载地址,根本没有的,需要的是安装Keil 。

网友F:
学会了一次怎么安装这个,以后就容易了,其他单片机也是类似,Keil现在不集成到安装包了,要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