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益(音量)的控制

楼主(2016-08-29):
一般数字音频信号 分为 mclk lrclk bclk data 这几组时钟信号 和数据信号
有一个疑问 一直困扰着我

在一心数字功放块中 的音量增加和减小 是通过I2C控制的还是 通过这四组数据控制的

个人认为是通过I2C控制的 那又有一个疑问 I2C控制音量的增加的程序算法是怎么样的 是根据功放块而定的 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网友A:
控制功放芯片里面的模拟量,参考电位器。

网友B:
具体不知道是哪款芯片啊   AIC23?
IIC控制的应该比较多   这样比较方便  其实就是 放大DA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功放芯片里面的模拟量,参考电位器。

他输入的是数字量,难道还转成模拟量再放大?不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不知道是哪款芯片啊   AIC23?
IIC控制的应该比较多   这样比较方便  其实就是 放大DA的倍数 ...

车机方案的TAS6424。但是是怎么实现的呢,求大神赐教

网友C:
那四个信号是I2S,很多codec都支持实时调音量,采用的通信方式典型的用I2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机方案的TAS6424。但是是怎么实现的呢,求大神赐教

不好意思啊    车载确实没涉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