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单片机uDMA如何使用

楼主(2016-08-29):
很久没提问啦,又来了两个问题
1、用了TM4C的不少外设,包括串口,一直没用过uDMA,听说是个不错的东西,不知道在串口上怎么用DMA?
2、另外,TM4C自带的RTC怎么使用,如果使用RTC,其他定时器还可以用吗?@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网友A:
关于串口udma的例程,可以参考TIVA WARE下的这个例程
\ti\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examples\boards\ek-tm4c123gxl\udma_demo
RTC的使用
再次看了看手册,TM4C123中有两个RTC,一个是定时器配置为RTC模式,一个需要用到CPP0引脚。一个是休眠模块的RTC,需要用到晶振或者内部振荡器,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关于RTC的使用,其实我也没用过,不过DK的板子上是有例程的。

网友B:
在usb上用过uDMA,效果不是很明显,可能和跑的任务少有关

网友C:
1、看例程吧,我也没有具体用过。
2、其他定时器还可以用的

网友D:
uDMA是不是就是DMA呀,有没有区别

网友:
DMA有例程吗?

网友:
应该有地址直接设置dma的读取地址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串口udma的例程,可以参考TIVA WARE下的这个例程
\ti\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examples\boards\ ...

谢谢老大,感觉UDMA用好,可以省很多事情,感觉UDMA适合比较有规律的收发,随机的数据来往貌似不太适合,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usb上用过uDMA,效果不是很明显,可能和跑的任务少有关

有例程吗老大

网友E:
uDMA和DMA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串口udma的例程,可以参考TIVA WARE下的这个例程
\ti\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examples\boards\ ...

DMA不是直接读取地址发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