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C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问题。多谢指点

楼主(2016-08-29):
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
关于C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当串口工作方式为1时,单片机的接端如何区分“起始”信号与数据 中的“0”?

网友A:
停止信号以后的第一个0

网友A:
就是开始信号

楼主:
你好。老师。谢谢你,这个“起始”与“停止”信号是不是一个信号跳变呢?老师,如果你有时间,能详细一点吗?或者给我推荐一些资料

网友B:
任何 一本51的课本的串口章节,都有详细论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谢谢你,这个“起始”与“停止”信号是不是一个信号跳变呢?老师,如果你有时间,能详细一点 ...

是算跳变吧,但也要持续一个标准的波特率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 一本51的课本的串口章节,都有详细论述

讲得不详细,蜻蜓点水,

网友C:
那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戳电脑的串口上,发数据,找规律...

网友D:
压根都是内部硬件的活,楼主无需研究那么透,除非楼主准备设计芯片

网友E:
....1110XXXXXXXX111....
X为数据,之前 的一个0为开始,之后的第一个1为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根都是内部硬件的活,楼主无需研究那么透,除非楼主准备设计芯片

如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样。不过你说得也对,要不时间都浪费这方面了。现在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样。不过你说得也对,要不时间都浪费这方面了。现在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