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与问题求教

楼主(2016-08-29):
推挽输出的比较器(TLV3502)是否输出不能用线与?是否一定是OC 门或三态门才能用线与?TLV3502输出用了线与的话是否会烧坏元件?

网友A:
3501不是oc门.不能线或.
用lm393,这个是oc门,可线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1不是oc门.不能线或.
用lm393,这个是oc门,可线或.

恩,非常感谢。两比较器输出直接连接在一起应该是“线与”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非常感谢。两比较器输出直接连接在一起应该是“线与”吧?

是的,记得接上拉电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记得接上拉电阻哦

OK,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