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转bt1120接口一般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6-08-29):
如题,能支持多大分辨率?

网友A:
VGA是模拟信号,在视频方方面模拟转数字是比较麻烦的,芯片也少之有少,建议更换其他方案,用数字转数字信号,如HDMI转BT1120,主芯片很少直接出VG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是模拟信号,在视频方方面模拟转数字是比较麻烦的,芯片也少之有少,建议更换其他方案,用数字转数字信 ...

嗯 , 前端是接DVI,我看标准DVI-I兼容了VGA,所以要解VGA的话就比较麻烦,我不是太清楚实际的DVI头子有没有用来传VGA的....

网友B:
isl54105比较贵
ti也有
最便宜的应该是合肥宏晶微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l54105比较贵
ti也有
最便宜的应该是合肥宏晶微电子的

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 前端是接DVI,我看标准DVI-I兼容了VGA,所以要解VGA的话就比较麻烦,我不是太清楚实际的DVI头子有没 ...

LT8619应该可以,合肥龙迅的。

HDMI转RGB/BT656/BT1120,HDMI输入兼容DV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8619应该可以,合肥龙迅的。

HDMI转RGB/BT656/BT1120,HDMI输入兼容DVI的。

好,我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