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 mini ribbon cable 吗?

楼主(2016-08-29):
就是迷你扁平电缆,类似下面的这种。我想知道它能受多大的电流,但是网上查不到。
也想过用普通电线的经验参数来估算,即截面积每平方mm相当于允许通过多少电流。但是,电线有一根粗铜丝的,也有多根细铜丝绞成的。我不知道普通电线的经验参数是针对哪种,也就不能用来估算。
而且,迷你扁平电缆的截面积可能只有零点几平方mm,用普通电线的经验参数估算的话误差可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光是看外观也能看出来适用于信号类的线缆,一般都不考虑电流这类指标的。别用来当大电流线缆来用,不靠 ...

但是我的电源功率很小,也可能就是刚刚够用啊~!所以我还是不死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电源功率很小,也可能就是刚刚够用啊~!所以我还是不死心啊

那你就挑战下极限,为人类做一趟贡献,通电,逐渐加大电流,手摸,热不热,记下极限电流告诉大家.
人们会记得你朵情花的.哈哈
这种东东建议<1A使用.或利用空闲线,双线供电.
不是特别需要,做产品不宜,市场上很少见,价高采购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