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PXI 6723 后面接衰减器问题

楼主(2016-08-29):
用PXI 6723产生一个8Vpp@5kHz的正弦信号,后面接60db衰减器(阻抗50ohm-50ohm),用示波器测量6723输出,波形畸变,上半波形被削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正弦信号有没有加偏置啊

网友A:
最好能发个具体的波形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发个具体的波形图看看

6723输出是1Vpp@2kHz,我示波器点的是6723输出,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衰减器的具体参数是多少啊?带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减器的具体参数是多少啊?带宽是多少。

已经解决,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