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的AD采样如何触发中断

楼主(2016-08-29):
      我用的是STM32F103CB芯片,用ADC采样采集电路中的电压信号,如何在软件上实现电压到达阀值触发中断呢?问题在于,如果是判断,就不及时;而ADC本身又好像没有中断机制,无法触发中断事件?麻烦各位支个招,或者是我自己还没理解透。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干嘛要出发中断呢,在主函数中循环读取采样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出发中断呢,在主函数中循环读取采样值吧

由于我们的主函数里有一个延时,循环读取的话,如果阀值出现的时候,程序处于延时函数,可能会造成处理不够及时。所以想着用中断来做处理,这样更快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我们的主函数里有一个延时,循环读取的话,如果阀值出现的时候,程序处于延时函数,可能会造成处理不 ...

这么说的话不如放到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去扫描ADC,主函数延时时也不影响定时器中断函数的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的话不如放到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去扫描ADC,主函数延时时也不影响定时器中断函数的执行 ...

这个方法的确可行,是个不错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