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P沟道MOS场效应管

楼主(2016-08-29):
(无正文)

网友A:
差不多DS耐压几十V的就叫低压。。。。

网友A:
源极电压和栅极电压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网友A:
导通电阻是不是低要看和什么比。
不同型号也会差别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DS耐压几十V的就叫低压。。。。

低压P沟道MOS场效应管,有的也叫低压开启MOS管,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