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Z431稳2.5V,改变限流电阻R3,Vref竟然会偏离2.5V,求解。

楼主(2016-08-29):
如图第二个电路图,求大神解答。

网友A:
datasheet中说了对电流的要求

楼主:
Vref接出来的是运放的负极。我是想设计一个差分放大电路去掉信号源2.5V的偏置。

网友B:
431 的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由于负反馈的调整特性, 严格地讲, 改变限流电阻R3,Vref 应该是会发生一些偏移, 只是这个偏移没有高精度的仪器, 应该很难测量出来.
不知道你测得了多少的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 的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由于负反馈的调整特性, 严格地讲, 改变限流电阻R3,Vref 应该是会发生一些偏移,  ...

万用表,我把阻值从500欧改到1.8K,Vref 从2.38增加到2.496.偏移将近0.1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中说了对电流的要求

阴极电流是-150到100MA。我阻值是1K满足要求。

网友B:
好象比我想象的大, 不过在数据手册的范围内, 应该算正常

网友C:
偏离多少?电流的问题吧?

网友D:
VCC多少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我把阻值从500欧改到1.8K,Vref 从2.38增加到2.496.偏移将近0.11V

2.495才是正常电压,你用500Ω电流超标了

网友F:
问这个问题太没有技巧了,电路么,输入电压多少,R3电阻范围多少,输出电压偏移多少。
挤牙膏一样的,显然不对!
如果你会问问题,估计不需要问,自己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坛子里很多人都是这个毛病。问题说不清楚,或者遮遮掩掩的。 自己搞不定的,就没有任何价值,贴原理图,甚至layout出来,马上见分晓。
哈哈!…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这个问题太没有技巧了,电路么,输入电压多少,R3电阻范围多少,输出电压偏移多少。
挤牙膏一样的,显然 ...

治不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这个问题太没有技巧了,电路么,输入电压多少,R3电阻范围多少,输出电压偏移多少。
挤牙膏一样的,显然 ...

第一次发帖求助,不懂套路。

网友H:
确实是挤牙膏.
Vout带了多大负载?

网友H:
假如负载电流明显小于R3电流,Vout应该是很标准的2.5V.

负载电流约等于R3电流,就会出现楼主的"万用表,我把阻值从500欧改到1.8K,Vref 从2.38增加到2.496.偏移将近0.11V"现象.

网友D:
431工作电流能保持在1mA以下时,电压还是比较稳的

网友I:
改变限流电阻R3,Vref 应该是会发生一些偏移

会发什么样的偏移

网友J:
负载电流明显小于R3电流,Vout应该是很标准的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