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9.3问题 今天强制类型转换出错了

楼主(2016-08-29):
是这样的:
今天用iar调试 ,double 转int
int a;
doouble x;
a=(int)x;
x为一个变量 为什么a=0呢,变量x显示有值。

网友A:
很久没用iar了。
观察变量那里,有时候不是实时刷新的

网友B:
double的字节比int的大,大的放在小的里面,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值

网友C:
这种转换类型的事,我真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因为鬼知道我转换之后会得到什么值。。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用iar了。
观察变量那里,有时候不是实时刷新的

看寄存器吗?

网友D:
你可以改变x的值 看不同值转化的结果

网友E:
这个x应该是多大的数据?

网友E:
单步调试试试看吧。

网友F:
x在哪里赋值的?

网友F:
vc测试没有问题呢。

网友G:
x是多大的数值?

网友H:
x赋值为1呢?

网友H:
iar单步调试能够查看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I:
你怎么给x赋值的?

网友I:
能够完整粘贴一下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