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4的串口

楼主(2016-08-29):
RS232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它是在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

    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

    讯设备(DCE)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传统的RS232接口标准有22

    根线,采用标准25芯 型插头座。后来的PC上使用简化了的9芯 型插座,25芯插头

    座已很少采用。现在的台式电脑一般有一个串行口:COM1,从设备管理器的端口列表中

    就可以看到。硬件表现为计算机后面的9针 形接口,由于其形状和针脚数量的原因,其

    接头又被称为DB9接头。现在有很多手机数据线或者物流接收器都采用COM口与计算机

    相连,很多投影机、液晶电视等设备都具有了此接口,厂家也常常会提供控制协议,便于

    在控制方面实现编程受控,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会议室和家居建设都采用了中央控制设备

    对多种受控设备的串口控制方式。

楼主:
目前较为常用的串口有9针串口(DB9)和25针串口(DB25),通信距离较近时(<12m),可以用电缆线直接连接标准RS232

    端口(RS422,RS485较远),若距离较远,需附加调制解调器(MODEM)。最为简单且常用的是三线制接法,即地、接收数据和发送

    数据(2、3、5)脚相连
串口调试要点:

         线路焊接要牢固,不然程序没问题,却因为接线问题误事,特别是串口线有交叉、直连这两种类型。

         串口调试时,准备一个好用的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强烈建议不要带电插拨串口,插拨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否则串口易损坏。因为串口(RS232接口硬件)本身,根据使用定义,

    是允许任何针脚之间相互短路不致损坏的,从这个定义上讲,可以理解为“支持热插拔”(意思是不应由此而损坏);而带电插拔会导

    致损坏的原因不是串口自身的问题,而是两系统的地电位差异过大导致。这可以通过以下实验验证:将两个系统的地互联,并确保一
直良好接通,在此基础上插拔串口不会引起任何损坏。而相反的当两系统的地电位存在不合理差异的时候“要支持热插拔”,恐怕必须

    全都线路光藕隔离,因此就诞生了光耦隔离的电路了。

楼主:
流控制

       在串行通讯处理中,常常看到RTS/CTS和XON/XOFF这两个选项,这就是两个流控制的选项,目前流控制主要应用于调制解调

    器的数据通讯中,但对普通RS232编程,了解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是有好处的。那么,流控制在串行通讯中有何作用,在编制串行通讯

    程序怎样应用呢?这里讲到的“流”,当然指的是数据流。数据在两个串口之间传输时,常常会出现丢失数据的现象,或者两台计算机

    的处理速度不同,如台式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接收端数据缓冲区已满,则此时继续发送来的数据就会丢失。如果我们在网络上通

    过Modem进行数据传输,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流控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接收端数据处理不过来时,就发出“不再接收”的信号,

    发送端就停止发送,直到收到“可以继续发送”的信号再发送数据。因此流控制可以控制数据传输的进程,防止数据的丢失。PC机

    中常用的两种流控制是硬件流控制(包括RTS/CTS、DTR/DSR等)和软件流控制XON/XOFF (继续/停止),下面分别说明
硬件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常用的有RTS/CTS流控制和DTR/DSR(数据终端就绪/数据设置就绪)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必须将相应的电缆线连上,用RTS/CTS (请求发送/清除发送)流控制时,应将通讯两端的RTS、CTS线对应相连,

    数据终端设备(如计算机)使用RTS来起始调制解调器或其它数据通讯设备的数据流,而数据通讯设备(如调制解调器)则用CTS

    来起动和暂停来自计算机的数据流。这种硬件握手方式的过程为:

       我们在编程时根据接收端缓冲区大小设置一个高位标志(可为缓冲区大小的75%)和一个低位标志(可为缓冲区大小的25%),

    当缓冲区内数据量达到高位时,我们在接收端将CTS线置低电平(送逻辑0),当发送端的程序检测到CTS为低后,就停止发送数据,

    直到接收端缓冲区的数据量低于低位而将CTS置高电平。RTS则用来标明接收设备有没有准备好接收数据。

       常用的流控制还有DTR/DSR(数据终端就绪/数据设置就绪)。我们在此不再详述。由于流控制的多样性,当硬件里用了流控制

    时,应做详细的说明,如何接线,如何应用。

      软件流控制

       由于电缆线的限制,我们在普通的控制通讯中一般不用硬件流控制,而用软件流控制。一般通过XON/XOFF来实现软件流控制。

    常用方法是:当接收端的输入缓冲区内数据量超过设定的高位时,就向数据发送端发出XOFF字符(十进制的19或control-s,

    设备编程说明书应该有详细阐述),发送端收到XOFF字符后就立即停止发送数据;当接收端的输入缓冲区内数据量低于设定的低位时,

    就向数据发送端发出XON字符(十进制的17或control- q),发送端收到XON字符后就立即开始发送数据。一般可以从设备配套

    源程序中找到发送的是什么字符。应该注意,若传输的是二进制数据,标志字符也有可能在数据流中出现而引起误操作,这是软件流

    控制的缺陷,而硬件流控制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M451系列提供多达4个通用异步串行接口(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UART控制器

    支持标准速度UART, 并提供流量控制。UART控制器的接收过程是把外设的串行数据转为并行数据,发送过程是把CPU的并行数据

    转成串行数据发送出去。每个UART通道支持10种类型的中断. UART控制器还支持IrDA SIR,RS-485和波特率自动测量功能。

    UART特征:

      全双工,异步通讯口

      独立的接收/发送16/16字节FIFO

      支持硬件自动流控制

      接收缓存触发等级的数据长度可设

      每个通道波特率可单独设置

      支持nCTS和 RX数据触发唤醒功能

      支持 8位接收缓存定时溢出检测功能

      通过设置寄存器DLY (UA_TOR [15:8]),可配置两个数据之间(从上一个stop位到下一个start位)的传送时间间隔
支持波特率自动侦测
 支持 break error,frame error, parity error 和收/发缓冲区溢出检测等功能
 可编程串行接口特性
 数据位长度可设为 5~8位
 可编程校验,包括奇、偶、无校验,或固定校验位生成和检测
 可设置停止位长度为 1位,1.5 位或 2 位
 支持 IrDA SIR 功能模式
 标准模式下支持 3/16位宽功能
 支持 LIN 功能模式(UART0/UART1 支持)
 支持 LIN 主/从模式
 传输中支持 break生成功能可设
 支持接收器 break检测功能
 支持 RS-485模式
 支持 RS-485 的 9-位模式
 支持软硬件控制 nRTS管脚,用于控制 RS-485 传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