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晶振区别、应用范围及用法

楼主(2016-08-29):
无源晶体与有源晶振的区别、应用范围及用法:

1、无源晶体——无源晶体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在datasheet上有建议的连接方法。无源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DSP,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无源晶体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建议采用精度较高的石英晶体,尽可能不要采用精度低的陶瓷警惕。

2、有源晶振——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对于时序要求敏感的应用,个人认为还是有源的晶振好,因为可以选用比较精密的晶振,甚至是高档的温度补偿晶振。有些DSP内部没有起振电路,只能使用有源的晶振,如TI的6000系列等。有源晶振相比于无源晶体通常体积较大,但现在许多有源晶振是表贴的,体积和晶体相当,有的甚至比许多晶体还要小。

几点注意事项:

1、需要倍频的DSP需要配置好PLL周边配置电路,主要是隔离和滤波;
2、20MHz以下的晶体晶振基本上都是基频的器件,稳定度好,20MHz以上的大多是谐波的(如3次谐波、5次谐波等等),稳定度差,因此强烈建议使用低频的器件,毕竟倍频用的PLL电路需要的周边配置主要是电容、电阻、电感,其稳定度和价格方面远远好于晶体晶振器件;
3、时钟信号走线长度尽可能短,线宽尽可能大,与其它印制线间距尽可能大,紧靠器件布局布线,必要时可以走内层,以及用地线包围;
4、通过背板从外部引入时钟信号时有特殊的设计要求,需要详细参考相关的资料。

此外还要做一些说明:

总体来说晶振的稳定度等方面好于晶体,尤其是精密测量等领域,绝大多数用的都是高档的晶振,这样就可以把各种补偿技术集成在一起,减少了设计的复杂性。试想,如果采用晶体,然后自己设计波形整形、抗干扰、温度补偿,那样的话设计的复杂性将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这里设计射频电路等对时钟要求高的场合,就是采用高精度温补晶振的,工业级的要好几百元一个。

特殊领域的应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晶振,也就是说设计的复杂性超出了市场上成品晶振水平,就必须自己设计了,这种情况下就要选用晶体了,不过这些晶体肯定不是市场上的普通晶体,而是特殊的高端晶体,如红宝石晶体等等。

更高要求的领域情况更特殊,我们这里在高精度测试时采用的时钟甚至是原子钟、铷钟等设备提供的,通过专用的射频接插件连接,是个大型设备,相当笨重。
晶振:即所谓石英晶体谐振器和石英晶体时钟振荡器的统称。不过由于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谐振器用的更多,所以一般的概念中把晶振就等同于谐振器理解了。后者就是通常所指钟振。

2、分类。首先说一下谐振器。

谐振器一般分为插件(Dip)和贴片(SMD)。插件中又分为HC-49U、HC-49U/S、音叉型(圆柱)。HC-49U一般称49U,有些采购俗称“高型”,而HC-49U/S一般称49S,俗称“矮型”。音叉型按照体积分可分为3*8,2*6,1*5,1*4等等。贴片型是按大小和脚位来分类。例如7*5(0705)、6*3.5(0603),5*3.2(5032)等等。脚位有4pin和2pin之分。

而振荡器也是可以分为插件和贴片。插件的可以按大小和脚位来分。例如所谓全尺寸的,又称长方形或者14pin,半尺寸的又称为正方形或者8pin。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的14pin和8pin都是指振荡器内部核心IC的脚位数,振荡器本身是4pin。而从不同的应用层面来分,又可分为OSC(普通钟振),TCXO(温度补偿),VCXO(压控),OCXO(恒温)等等。

3、基本术语

我想这也是很多采购同学比较模糊的地方。这里我选了一些常用的谐振器术语拿来做一下解释。

FrequencyTolerance(调整频差):在规定条件下,在基准温度(25±2℃)与标称频率允许的偏差。一般用PPm(百万分之)表示。
FrequencyStability(温度频差):指在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与标称频率允许的偏差。用PPm表示。
Aging(年老化率):在规定条件下,晶体工作频率随时间而允许的相对变化。以年为时间单位衡量时称为年老化率。
ShuntCapacitance(静电容):等效电路中与串联臂并接的电容,也叫并电容,通常用C0表示。
LoadCapacitance(负载电容):与晶体一起决定负载谐振频率fL的有效外界电容,通常用CL表示。
一般最关注的参数有2个,即调整频差,负载电容。有一部分对温度频差有要求。如果工作温度范围比较广,则会对工作温度范围有所要求,即所谓宽温。

4、选用。
主要讲讲谐振器。理论上来说,只要参数确定,选任何一种型号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例如49U和49S替换,49S和圆柱以及和贴片替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选择中会根据电路特点,成本以及便利性来考量和选择。一般来说,简单的应用中主要都是从成本在考虑。但是有些产品或者电路会对晶振的等效电阻,激励功率等等提出要求,所以就会在不同的型号中加以选择。另外,贴片则主要是为了适应产品日益小型化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要求。听到有些采购朋友说,只能选49S而不能用49U或者反之,这是一个小误区。呵呵。

而钟振的选择则主要决定产品电路的特性的要求,一般来说钟振在精密性以及需要达到相关应用的要求会更好。例如手机,通信机站,卫星等等。

网友A:
有源晶振贵啊,得考虑成本

网友B:
有源晶振推荐。

网友B:
用的最多的还是12M晶振

网友C:
这个地方的推荐分享是非常齐全的,知识面介绍的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最多的还是12M晶振

我玩STM32比较多,用的最多的还是8M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贵啊,得考虑成本

有源晶振稳定
还是比较推荐的!

网友D:
一般来从成本在考虑,大都还是有的用的晶体晶振,精密仪器可能会用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从成本在考虑,大都还是有的用的晶体晶振,精密仪器可能会用有源的 ...

恩,确实,毕竟不值几个钱的东西,
实在是没必要省掉
有些精密仪器上用的晶振都很贵的,
军工设备上有些会直接使用专用新品提供时钟

网友E:
12M晶振飘过。

网友E:
有源晶振也用过,很不错。

网友F:
晶振的误差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

唐辉电子 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

这个是技术推广吗

楼主:
个人习惯而已,
不过频率越高,要求的工艺也就越严格!
稳定行也越差,价格反而会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源晶振也用过,很不错。

恩,相对来说,
有源晶振比无源的要稳定很多,
精度也非常高,不过价格自然也是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振的误差是怎么测量的

有专用的测试仪器的,
或者可以直接对标准信号对比,
测量计误差!

网友H(2016-10-18):
晶振的选用是非常细致的活。

网友I:
有源晶振的精度高一些

网友I:
一般选择12M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选择12M的晶振。

我玩STM32之类的,
8M选的最多!

网友J:
顶而不懈,遇到好贴决不能放过

网友K:
最常用的还是12m的晶振。

网友K:
一般精度比较高的是有源晶振。

网友L:
谐振器的应用,我还是比较少用的,,没怎听说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而不懈,遇到好贴决不能放过

你去哪环游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精度比较高的是有源晶振。

大贵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谐振器的应用,我还是比较少用的,,没怎听说过的

谐振器几乎没用的

网友M:
怎么选择合适自己电路的芯片呢。

网友M:
晶振的选择还是精度高点的好。

网友N:
再一次的来这学习下这个基本知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晶振的选择还是精度高点的好。

没必要追求太高的精度
适度选择,合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再一次的来这学习下这个基本知识的

温故而知新,
欢迎回来学习!

网友O:
推荐分享非常齐全的,知识面介绍的详细,有水瓶

楼主:
引用 网友O:
推荐分享非常齐全的,知识面介绍的详细,有水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