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和8550的区别和区分

楼主:
三极管85508050的区别及区分
类别
S8050
S8550
管区别
NPN
PNP
图示
原理
BE 的电流(IB)控制 CE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
EB 的电流(IB)控制 EC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
通断
基极高电压,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低电压,集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不工作)
基极高电压,集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不工作)
基极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电压
VC > VB > VE
VC<VB<VE
电路
E最终都是接到地板(直接或间接),
C最终都是接到天花板(直接或间接)。
C最终都是接到地板(直接或间接),
E最终都是接到天花板(直接或间接)。
辨别
方法
红表笔放在左下基极位置,黑表笔分别触碰另外两极,分别得到两组相差不大的读数,由于生产厂家不同可能略有差异,一般两组读数都在600左右,300-800之间为正常。
黑表笔放在左下基极位置,红表笔分别触碰另外两极,分别得到两组相差不大的读数,由于生产厂家不同可能略有差异,一般两组读数都在600左右,300-800之间为正常。
如何
选择
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
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
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
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
面对字标,
自左向右——e发射极;b基级;c集电极

网友A(2016-08-30):
赞,以前修电子产品时就是那样判断三极管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