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推荐RS232通讯中二进制数据传输的协议

楼主(2016-08-29):
以前有过一本书,专门讲串口通讯的,找不到了。

现在能找到一些ASCII码的通讯协议,也理解其思路。

但是二进制通讯与ASCII通讯不一样,不能采用特定的字符做数据传的结尾。

请推荐。

网友A:
找一份电表通信协议悄悄,可能有帮助

网友:
怎么就不能使用特殊字符作为帧头帧尾,如果不行那网络通信是怎么做到帧界定的呢??我自己做的通信协议是可以传输二进制数据的,ESC听过么?

网友B:
强力推荐全球通用的控制领域用的MOD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力推荐全球通用的控制领域用的MODBUS协议

谢谢,马上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马上学习

MODBUS-RTU或者 MODBUS-A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