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死区互补PWM的问题

楼主(2016-08-29):
以前一直用的L298N模块驱动电机,看了STM32高级定时器后不知道互补PWM怎么用,是不是根本不能用在L298N上呢,还有互补PWM是不是只有在电机换向的时候才会使用互补通道呢。

网友A:
互补PWM不是给你的L298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补PWM不是给你的L298用的。。。

就是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对吧。。是不是死区互补只是在电机需要紧急停止的时候才能用的上呢?如果只是需要电机正反转就不需要了呢

网友B(2018-03-19):
引用 楼主:
就是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对吧。。是不是死区互补只是在电机需要紧急停止的时候才能用的上呢?如果只是需要 ...

这个要看你控制什么类型的点击了

网友C:
L298 驱动全桥电机, 如果 PWM 方式,  应该使用互补 PWM 驱动.

网友D:
要针对性的应用。

网友E:
死区是防止某个时刻重叠吧

网友E:
PWM输出时的Dead Zone(死区)作用是在电平翻转时插入一个时间间隔,避免关闭前一个设备和打开后一个设备时因为开关速度的问题出现同时开启状态而增加负荷的情况(在没有彻底关闭前打开了后一个设备),尤其是电流过大时容易造成短路等损坏设备,如:互补PWM波输出在逆变器(直流转交流)中的应用。

网友F:
试试互补 PWM 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