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XX系列IIC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6-08-29):
之前用过F5XX系列的5510和5525,两者除了封装,管脚数和flash容量不同外,其他基本一致。
两个项目中都用到了硬件IIC,做master 读写外部器件,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偶尔IIC无法发出波形,最基本的start和device id都没能发出来,原因一直没有找到。
通过尝试规避的方法是将iic初始化的代码往后推迟,但下次换另外一批采购的芯片后还有少量芯片出现该问题,
之前怀疑初始化太早,那时时钟系统还没有稳定,但是通过ucs里面状态的监控,如果不稳定就会死等在那里,貌似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目前百思不得姐。
有没有大神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一块讨论?

网友A:
mark   硬件I2C我也没有调出来,一直在查询那块出不来,楼主如果解决了的话,可以分享一下,感谢

楼主:
用官方驱动可以出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上电iic发不出来。

网友B:
使用模拟iic吧。

网友B:
使用IO模拟iic管脚试试,这样好调试。

网友C:
IIC的操作还是难点的,这个方面多注意的,特别是挂接多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IO模拟iic管脚试试,这样好调试。

用io模拟没有问题,不是外面slave器件的问题,感觉还是mcu本身的硬件iic模块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的操作还是难点的,这个方面多注意的,特别是挂接多设备的

外面挂了两个设备,iic clock频率也只有几十k,调整过上拉电阻的阻值,同样存在概率问题。

楼主:
研究了一下430的硬件iic,感觉操作起来有点别扭,之前用freescale(现在变成nxp了)的硬件iic时驱动都比较好理解。

网友D:
无法发出波形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感觉你的IO配置有问题,看看IO模拟I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发出波形是什么意思?

测不到iic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的IO配置有问题,看看IO模拟IIC

用硬件iic,就把管脚配置为特殊功能。
而且大部分情况是正常的,只有开机时偶尔会有问题。

网友E: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E:
看一下你的代码,是不是配置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