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4AH的铅酸电池充电,哪位有可行的方案(有偿)

楼主(2016-08-29):
本人做一款设备,需要给一个6V4AH的铅酸电池充电,哪位有可用或者可行的方案或者现成的,。原来采用B772和LM393做过但是,有问题。

网友A:
“做过但是,有问题”,
针对问题做设计,就是这个路数,
说说你遇到什么问题或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贴出来,会有了帮你修改。铅酸电池很耐操的,限流或恒流充电,侦测电压达到6.9v就切断。#或许不是6.9v ...

电路已经贴出来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神指教

网友C:
充电就是7808 8V 经过个二极管 一个电阻 对电池进行充电
至于上面的三极管 , EBC 你都画错了

网友D:
X宝直接就有2596恒流恒压充电板。

网友E:
不差钱就用UC3906

网友F:
铅酸的东西,直接串个电阻都充了。

网友G:
这个电路是错的,不能用

网友H:
充电电流0.4A,电池电压7V-7.5V断开,自己搭个电路。

网友H:
1L电路的电池没有实现充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