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测量溶液PH 推荐一个传感器 信号和PH的关系

楼主(2016-08-30):
谁做过相关项目的 求助

网友A:
TI,ADI应该都有,PH测量相关方案,好像是微弱电流信号;
你找找资料看看

网友B:
PH传感器类似化学电池,阻抗很高.PH值变化1,电压变化60mV左右,PH在7时电压为0,可以产生正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传感器类似化学电池,阻抗很高.PH值变化1,电压变化60mV左右,PH在7时电压为0,可以产生正负压; ...

非常感谢我试试 PH计上面显示的电压也不知道是不是电化学反应电位 但是我用示波器观察看不到电位大小

这个电极阻抗很高的,是10E9以上,示波器直接测不到,要用高阻抗运放做跟随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ADI应该都有,PH测量相关方案,好像是微弱电流信号;
你找找资料看看

看到了 ADI有方案 都是我不知道他们用的那个检测电极什么样的

网友C:
去淘宝搜一下吧,没有具体的名字。就是个探测棒

网友C:
E-201-9复合电极 塑壳pH复合电极 水PH值传感器
这个28一个,便宜,好多是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201-9复合电极 塑壳pH复合电极 水PH值传感器
这个28一个,便宜,好多是很贵的。 ...

非常感谢

网友C:
4_20mA的信号要用跨阻放大器转换成电压信号才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4_20mA的信号要用跨阻放大器转换成电压信号才能测量。

应该是电位差 不是电流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位差 不是电流信号

酸碱值是离子浓度,H+和OH-,
这个产生的应该是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