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当一根等于2.5G波长的导体(天线)遇到2.5G的信号会产生什么效果

楼主(2016-08-30):
当一根等于2.5G波长的导体(天线)遇到2.5G的信号会产生什么效果,这根天线没有连接到电路上的,只是空间上存在的。

网友A:
应该会电磁共振吧

网友B:
该天线的后方一定距离内的信号场强会受影响,但影响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仅此。

网友C:
在导线2端会产生电压,然后要放大百万倍才能使用。

网友D:
知道八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