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和LD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8-30):
最近了解到LDO是DC/DC的一种,那他们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LDO 是线性稳压

DC/DC   开关稳压。

楼主:
在百度上面查到了一些资料,LDO:低压线性稳压器,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稳定性好,负载响应快,但是效率低;DC/DC:直流电压转直流电压,目前DC/DC多指电源开关,输入电压范围宽,效率高,但是负载响应比LDO差

网友A: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7v,显然是不满足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了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
   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  包括LDO。但是一般的说法是把直流变(到)直流由开关方式实现的器件叫DCDC。

网友B:
DC-DC包含buck电源(降压)、boost电源(升压)、LDO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 ...

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包含buck电源(降压)、boost电源(升压)、LDO电源

感谢

网友D:
这个问题某度上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