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100M高频放大电路板

楼主(2016-08-30):
第一次画100M高频小信号放大,效果还可以,在90M到100M之间没有失真,也没有自激,没有噪声。因为高频的信号发生器被人借走了,所以没法发图片给大家看,但是效果一定是有的。在顶层飞线是为了考虑背面整个地平面的完整,飞线也是因为有一根线实在布不开了,也不想分割地平面。
板子的输入输出阻抗是50欧,LZ用Advanced Design System 2013.06这个软件,一点一点匹配出来的。
希望大神们可以帮LZ看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放大芯片是OP系列的一款——OPA847。

网友A:
过孔直连铜皮。
屏蔽罩没有铜皮
电源端子放到对侧,应该可以避免飞线。

网友B:
LZ做这个不久吧!

网友C:
都是大神啊

网友D:
您这个可以做到输入信号2ns,然后还能输出100M不,我的意思是,你的100M是在什么条件下达到的,能量输入有多大?放大多少dB

网友E(2016-10-18):
厉害,我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