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状态机可以在定时器里面做吗?

楼主(2016-08-30):
请问,状态机可以在定时器里面做吗?

或者,状态机可以在定时中断里面做吗?

楼主:
类似于:

if(Tim0_1ms_**)
{
    Tim0_1ms_**=0;

}

楼主:
类似于:

if(Tim0_1ms_**)
{
    Tim0_1ms_**=0;
    switch(State_Step)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
}

网友A:
我的状态机就是在定时中断里面的;注意状态机要简短,不能占用cpu时间太长,类似这样的:
//5ms定时器中断
{
main_status();
key_proc();
motor_proc();
beep_proc();
LED_proc();
}

main_status(void)
{
switch status:
  case INIT:
     .......
  case  WORKING:
   .......
   default:
break;
}

谢谢! default 不需要也行吧!

楼主(2016-11-26):
我的状态机就是在定时中断里面的;注意状态机要简短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