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用抓包器,只能抓到广播包,抓不到数据包。

楼主(2016-08-30):
蓝牙用抓包器,只能抓到广播包,设备链接之后交互的数据包抓不到。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是CC2541 芯片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玩过,不是就当风吹过,哈哈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DQuAX5IS6oroMhalVaIrpJ-5ybWTNjY7np0tmXc ...

我用的是 TI cc2541 BLE

网友A:
〓◆ CC254x相关资料 13册 41.3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C254x相关资料 13册 41.3M ◆〓

是蓝牙抓包器,不是WiFi 和 ZigBee

网友B:
个人理解广播包是谁都能收到,但是链接后就是私有数据了,就只能是特定设备才能收到,如果私有数据你都随便能个抓包工具能从收到,那蓝牙还有什么私密啊,通讯随时被你获取

网友C:
你最好能修改被抓端为  ch38 , 即为38通道,就能够抓到连接之后的包了

楼主:
http://blog.csdn.net/mzy202/article/details/32408223   刚刚在网上找到资料,测试一下可以了。要重新断开设备,多试几次,找到对应的通道,地址要填对ini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广播包是谁都能收到,但是链接后就是私有数据了,就只能是特定设备才能收到,如果私有数据你都随便 ...

我之前做ZigBee,抓包器是不需要的,只要空气中的数据包都是可以抓到,只是加密在协议里做的。BLE只是要填写设置一下链接后所生成的initA地址(相当于ZigBee组网后生成的局域网地址)到抓包软件上,重启一次设备,再重新链接一下,就能抓到包了。

楼主:
我想知道下面几个地址分别是什么地址,有懂蓝牙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D:
交换的数据是抓不到的

网友D:
MAC地址 网上搜下有这块广播数据的分析

网友E:
这个芯片本身就这样,只能监听平时的广播数据,还有连接过程也能监听到一点,设备连接上以后,就抓不了数据了。不然别人开发几十万的设备还要不要卖了

网友F:
你的蓝牙抓包工具多少钱?
我也想弄一个,不过据说需要10W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蓝牙抓包工具多少钱?
我也想弄一个,不过据说需要10W

估计你说的和楼主说的是bushound和硬件usb协议分析仪的差别   10万有10万的价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估计你说的和楼主说的是bushound和硬件usb协议分析仪的差别   10万有10万的价值 ...

那就是只是捕获HCI数据吧,这个可以得到完整的所有通信数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只是捕获HCI数据吧,这个可以得到完整的所有通信数据的

十万是不是可能宽带接收 所有通道任何比特都能同时被抓下来   这个可能只是指定的一点正确通信数据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
你准备3个抓包器,分别指定不同的三个广播信道,这样就不管你怎么频繁上电总有一个能抓到
稍微麻烦点的办法
你把发广播的那台设备的广播信道改为 单信道发送

默认是 37 38 39 三个一起发的
而连接的起始有可能随意在这三个里面的任意一个开始,一旦进入连接状态,只有连接起始的那个信道才知道下一次通信信道在哪个数据信道进行,

网友I:
其实能不能抓到数据包是看人品,我一般搞三个抓包工具,每个信道放一个,全部开启,基本每次都能抓到,如果只有一个抓包工具的话可以尝试换个信道,再多抓几次,基本也能抓到,另外,抓数据包是需要在未连接状态就开始的,连上以后再抓是抓不到的,因为信道在不停的跳,你根本不知道此时此刻处于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能不能抓到数据包是看人品,我一般搞三个抓包工具,每个信道放一个,全部开启,基本每次都能抓到,如果 ...

ATT_Handle_Value_Notify 抓包器抓的这个报文是什么意思?请高人指点

不懂GATTServApp_ProcessCharCfg的用法,求高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
你准备3个抓包器,分别指定不同的三个广播信道,这样就不管你怎么频繁上电总有一个能抓到
稍 ...

ATT_Handle_Value_Notify 抓包器抓的这个报文是什么意思?请高人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ATT_Handle_Value_Notify 抓包器抓的这个报文是什么意思?请高人指点

建议先自行去理解一下 ATT 和GATT
然后理解一下什么是属性,什么是服务,什么是UUID ,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样基本就快差不多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ATT_Handle_Value_Notify 抓包器抓的这个报文是什么意思?请高人指点

这是从机主动给主机发送的数据,这种类型的数据帧从机只管发送,主机不会确认是否收到。

网友J(2017-11-10):
我来解释下这个原因。
这种USB dongle的抓包器由于内部也是一颗蓝牙芯片,所以同一时刻只能嗅探到同一channel的数据。BLE的广播数据固定在37,38,39信道出现,这样USB dongle的抓包器大概率能够抓得到。
但设备连接以后,设备要在其他0~36更多的信道进行更复杂的跳频,这样USB dongle的抓包器就大概率跟踪不上跳频的节奏了,尤其是没有正确抓到链接帧的情况(链接帧里包涵连接后关键的时序和跳频信息),失败率非常高,开发者经常搞不清是抓包器的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
专业级的抓包器如Ellisys,前段射频经过定制,支持全频段(0~39)抓包,无论如何跳频跳不出抓包器的频带,这样非常可靠!
以上...

网友K(2023-05-29):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能抓到包了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