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陀螺仪积分的问题

楼主(2016-08-30):
把陀螺仪静止放置,先读出偏移值。然后每10ms读一次Y轴的(角速度值 - 偏移值)并一直累加。几分钟下来,偏了几十度。

请问:这个不靠谱的结果,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A:
蠕动、偏差等等

网友B:
用内部DMP,可以得到稳定的角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内部DMP,可以得到稳定的角度

内部DMP,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部DMP,好用吗?

DMP设置很复杂!我刚调出来,角度还是蛮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MP设置很复杂!我刚调出来,角度还是蛮稳定的!

有DMP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