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使用 URB2405LD-20WR3 发热非常严重,请问是为什么?

楼主(2016-08-30):
使用 URB2405LD-20WR3   输入 24vdc 输出正确的 5vdc, 测量了一下当前的输入电流为 66mA(电路板程序还未编写,处于小功率状态),输出电流按效率65%算大概也就200~300mA的样子, 此时 DC/DC模块URB2405LD-20WR3 发热严重,手摸上去3秒左右就感觉到烫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另外,通电了24小时了,未发现烧坏等其他异常现象, 就是发热很严重!!)

原理图如下, 前后都是一些滤波电容,没有其他东西:

网友A:
功率转换的时候,发热很正常,加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B:
没有烧坏,就是正常的吧,看看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转换的时候,发热很正常,加个散热片试试。

也可以使用制冷片效果更好。

网友C:
您好!
用手触摸误差较大,建议采用测温仪试试。一般来说50℃左右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产品可以在85℃环境温度下正常工作,所以不必太担心。

网友D:
测量的温度很高吗?

网友D:
一般的发热不会产生什么问题的

网友E:
电源本身就是产热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吧电容换成小的试试看。

网友F:
发热是正常的,转换效率还没有提升吧

网友F:
看看功率达到什么程序?

网友G:
3s就烫手,还是用散热片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功率转换的时候,发热很正常,加个散热片试试。

产热都是肯定的,要考虑效率呢。

网友H:
发热很正常啊,不影响产品的效率就行

网友I:
发热很正常就是效率怎么样

网友I:
可以添加散热装置。

网友J(2016-10-0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发热不是很正常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功率转换的时候,发热很正常,加个散热片试试。

什么问题才是正常的散热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没有烧坏,就是正常的吧,看看负载有没有问题

这个能够测量出来吗?

网友L:
是不是负载过大了?

网友L:
电源散热还是加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M:
负载过大么?

网友M:
电源是不是不容易启动?

楼主(2017-04-27):
已经长期测试了,  也加大负载极限测试了,   没有问题,

就是有点热热的。 在常温下是有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