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选项字节问题

楼主(2016-08-30):
stm8选项字节中有一个是读出保护(ROP),数据手册中只说了写入0xaa可以开启保护。现在我想关闭保护而又不擦除芯片中的程序要写入什么(通过串口命令执行)。因为如果升级程序要用stvp把ROP给关闭,会把EEP中的数据清除,又要重新标定非常麻烦。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我想关闭保护而又不擦除芯片中的程序

那保护还有个P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保护还有个P用呀

我的意思是在升级程序前用串口把保护关掉,这样可以保住eep里的数据,然后再单独升级程序开保护。不然每升一次程序就要得新标定,备机要是多就麻烦了。

网友A:
把标定数据提前和串口读出来保存,重烧后再更新回去。
有条件的话,自己做IAP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