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中断标识符(表明中断源)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30):
CAN的中断标识符寄存器(can_IIdr)这个寄存器怎么用的?是干什么的?
特别intld的值说明什么问题?比如0x0001~0x0020这块。中断源编号不可能到20为止啊。在头文件里都到30了!!!

网友A:
0x0001~0x0020
这个0x20=0010  0000
=32

网友A:
十六进制和10进制的区别。要分清楚吧。

网友B:
确实是有32个,那个是16进制的数据。

楼主:
嗯!!!没经过思考!
还有一个问题!当CAN处于基本模式下时。没有报文RAM了。也没有消息对象了。那IDDR里的数据还有置位吗?还有效果吗?

网友C:
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读个试试。这个CAN我也没搞过,在论坛搜索搜索,看看之前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网友:
如果那个数据是定义在RAM里,如果没了,肯定就没了。不过一般这些数据会有处理函数的, 没有的话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读个试试。这个CAN我也没搞过,在论坛搜索搜索,看看之前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

新塘的CAN好像不太好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掌握好怎么用,我也没用过CAN,没做过这种项目,也没有CAN的设备。。。这个必须要有CAN的设备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