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两个关于电池能量密度的概念

楼主(2016-08-30):
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如果算单位重量的电能密度,谁更高呢?乳沟算单位体积的电能密度,又谁更高呢?

网友A:
单位体积可能相差不大,单位重量锂要好很多。

网友B:
能量密度一般用Wh/l来表示,一升容积里储存多少瓦时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量密度一般用Wh/l来表示,一升容积里储存多少瓦时能量。

但有些场合需要考虑重量,反而体积不那么重要了,有些场合却需要考虑体积,重量反而没那么重要吧。

网友C:
表征能量密度的有体积能量密度(能量/体积,Wh/L)和质量能量密度(能量/重量,Wh/kg),数据要看电池类型,测试条件,应用条件等,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120-250Wh/kg,而镍氢50-80Wh/kg,体积能量密度,锂离子200-1000Wh/kg,而镍氢在100-200Wh/L。所以从各个方面看锂离子具有明显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征能量密度的有体积能量密度(能量/体积,Wh/L)和质量能量密度(能量/重量,Wh/kg),数据要看电池类型, ...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