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运动的电子

楼主:
第 1 章 运动的电子
电气理论和电子学领域是极为广阔的,一开始甚至可能令人生畏。实际上,你不需要为了使电路正常运行而去了解所有的理论细节。但是,理解电是什么以及它整体上是怎样工作的,有助于你迈向成功。这就是我们以下要讲的内容。
本章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我想摒弃过去用于描述导体中电子流动的陈旧类比——“水在管中流动”。这个类比并不准确,还可能引起错误的设想。我认为,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形象地描述这一过程,但是我们需要对原子是什么,以及它的组成部分如何产生电荷以至最终产生电流有基本的了解。这听起来可能更像物理世界的内容(事实正是如此,还有化学世界),但是,一旦你懂得了这些概念,荧光灯、霓虹灯、闪电、电焊机、等离子切割炬、加热元件,以及你希望在项目中使用的电子元件等就都容易理解了。过去的“水在管中流动”模型类比确实不太恰当,而且除了解释为水在管中流动之外,它也不容易解释成别的什么东西。
其次,基于这个以原子为基础的模型,我想介绍一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将会在你从事自己的项目时用到。学完本章后,你应该已对电压电流功率等术语的含义有了很好的了解,并已掌握它们的计算方法。如果你需要更多基础性的细节,请查询附录A,其中包含串联和并联电路概述以及交流电路的基本概念。当然,这方面有很多优秀的教材,如果你想深入探究电子学原理,我鼓励你去查阅它们。
如果你已经熟知电子学的基本概念,尽可以跳过这一章。如果你在过程中的某一环节需要更多细节,不要忘记查询附录A和附录C的建议参考内容。
1.1 原子和电子
这个词在日常使用中指的是可以在计算机里、在壁式电源插座中、在街边电线杆上架着的电线里或者在电池两极找到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电是电子运动的物理表现。电子是微小的亚原子物质,带负电荷。我们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每个原子中心都有一个原子核,带净的正电荷。每个原子内部又有一个或多个带负电荷的电子以量子化形式围绕着带正电的原子核高速运动。
听到电子“绕”原子核运动,似乎没有什么不寻常,但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准确的,至少对于传统的“”的含义来说并不准确。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方式不像行星围绕恒星的运动,也不像卫星围绕地球的运行方式,但是这样类比已经很接近我们的目的了。
事实上,原子的结构更像在原子核周围包裹着一层层的“云”,电子位于“云”中的某处。一种考虑方法是把这些“云”想成概率云,电子有很高的概率位于特定的某一层。由于量子物理学的怪异原理,我们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都不能在不造成破坏的情况下直接确定电子的位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间接测量来推断它的位置。这真是有点让人心烦,我们就不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细节,我推荐你看一本现代化学或物理教科书。或者如果你要想看些轻量级的介绍,那你可以查看一下已故理论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的“汤普金斯先生”系列丛书。
大多数原子核由两种基本粒子组成:质子中子。氢原子是例外,它的原子核中只有一个带正电的质子。原子核中可能有多个质子,具体取决于它是哪一种原子(铁、硅、氧原子等)。每个质子都带一个正电荷(称为单位电荷)。大多数原子也含有多个中子,中子和质子的质量相近,却不带电荷(你可以认为它们是原子核的压载物)。图1-1是一个氢原子和一个铜原子的示意图。
图 1-1 氢原子和铜原子
原子核中的质子带+1单位电荷,与电子的-1单位电荷相抵消,所以整个原子呈电中性,即原子处于稳定状态。如果原子丢失一个电子,它将带净的正电荷;而如果原子得到一个电子,它将带净的负电荷。
原子中的电子以轨道壳层(即前文所述“云”)的方式排布,最外层称为价电子层。传统理论认为每个壳层都有唯一的能量等级,每层都能约束特定数量的电子。最外层一般决定原子的化学和导电特性,依据是原子得失电子的难易程度。有些元素的价电子层是“不完整”的,例如金属。“不完整”的意思是该层的电子数小于最大可能电子数,该元素化学性质活泼,能与其他原子交换电子。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是更确切的定义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例如,我们注意到图1-1中的铜原子有29个电子,其中一个在28个电子组成的主组之外(这28个电子应当排布在原子核周围的各个壳层内,此处为了清晰表示而没有画出)。这个单独的最外层电子就是铜的价电子。由于铜原子的价电子层不完整,这个电子结合得并不紧密,因此铜原子要把它传递出去并不费多大力气。换句话说,铜是相对良好的导体。另一方面,硫这样的元素最外层电子数完整,不容易释放电子。硫是导电性最差的元素之一,因此它是良好的绝缘体。银是导电性最好的元素,这也解释了它为何在电子学中应用广泛。铜的导电性次之,再往后是金。然而,还有一些其他元素传递电子的性质比较模棱两可,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导电。它们叫作半导体,是现代电子工业的关键物质。
以上模型对于我们的目的已然足够,我们就不深究原子结构的更多秘密了。我们感兴趣的是当原子在传递电子时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它们会这样开始。
1.2 电荷和电流
电学包括两个基本现象:电荷和电流。电荷是物质的基本特性,是物质与电中性时相比,所带电子数多余(带负电荷)或电子数不足(带正电荷)而显现出的特性。带负电荷或正电荷的原子有时称作离子。
电荷的基本特性之一是同种电荷互相排斥,异种电荷互相吸引。这就是电子和质子能够被约束在一个原子里的原因,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原子粒子的其他基本特性,电子和质子并不能直接结合在一起(特殊情况包括某种特定的放射性衰变和超新星爆发)。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负电荷会排斥电子,而正电荷会吸引电子。
电荷的内部和它自身都是很有趣的,但从电子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是特别有用。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当电荷运动时,有趣的事情才真正开始。电子在回路中的运动称为电流。在寒冷干燥的天气里,当你行走在地毯上时,身上积累了静电荷,在你碰到门把手时发生了电荷的传递,这也是电流现象。实际上,电流从高电势(你)流向低电势(门把手),很像瀑布的水一泻千里,也像石头滚落山坡。这样,索然无趣的静电荷突然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或者至少应当引起你的注意)。当电荷静止时,它被称作电势,我们可以在电势和机械势能之间做个类比,你会在下文看到。
当组成导体和电路元件的原子之间互相传递电子时,电流就产生了。电子向带正电的物质移动,所以如果你用导线将一个小灯泡与电池连接起来(有时称作闪光灯),电子从电池的负极流出,穿过灯泡,回到电池正极。它们使灯丝白热发光。
图1-2是导线中铜原子的一幅简化图表,它显示了将电流形象化的一种方式。当一个电子进入导线的一端,它就使得第一个原子带负电荷,于是这个原子带有多余的电子。假设有一个连续的电子源,新的电子不能由原路返回,所以它向下一个电中性原子移动。该原子现在带负电,有一个多余的电子。为了再次变回电中性(原子的首选稳定状态),这个原子又将一个多余的电子传递给下一个(电中性)原子,以此类推,直到一个电子在导线的另一端出现。只要导线连接着一个受压的电子源和让电子返回电子源的路径,电流就会一直流动。这种压力叫作电压,在1.3节会有详细介绍。
图 1-2 电子在导线中运动
图1-3显示了对电流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此处我们有一根装满了弹球(电子)的导管(导体)。
图 1-3 电子模型——导管中的弹球
当把一个弹球推入导管的一端,就会有一个弹球从另一端掉落。管中的弹球数量保持不变。需要注意的是,进入导体一端的电子和从另一端出来的电子并不一定是同一批,如图1-2和图1-3所示。事实上,如果导体足够长,从一端引入的电子可能就不是从导体另一端离开的电子了,但是电子一定会出现,你也仍然能测量导体中电子的运动。

楼主(2016-08-30):
1.3 基本电路中的电流
闭合电路中,电子能够在闭合环路中从高电势向低电势运动,因此形成了电流。换言之,电流的形成需要一个对电子有推力的电子源和电子的返回点。
电流(一种物理现象)有四种基本特征量:电压、电流、电阻和功率。我们将使用图1-4中的简单电路作为接下来讨论的基准。注意,电路是以图片和电路图形式同时绘出的。若想了解更多的电路图符号,请参考附录B。
图 1-4 简单直流电路
关于电流这一术语,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这个词在电子学中有不止一个含义,一开始可能会令人困惑。在一种意义上,电流是指穿过某种导体的电子流,它指的是电子所带电荷的运动。在另一种意义上,电流指的是穿过导体的电子数,它说明了在某个时间点经过电路某点的电子数量。换句话说,对电流的测量就是对运动的电子数量的测定。
对电流的一种理解方式就是记住电流必须在运动状态下测量。所以当你看见电流这个词时,它通常指的是运动状态。更明确地说,电流通常指的是电荷的移动。而静电荷,甚至是普通电池两极的静电荷都没有电流,也没有可测量的电流。
如图1-4所示,只沿一个方向流动的电流称为直流(DC)。普通电池产生直流电,标准的计算机系统的直流供电也是如此。不断改变方向的电流称为交流(AC)。交流电存在于家用壁式插座中(例如美国),它也是使音响系统中扬声器工作的电流。电流变换方向的速率称为频率,以每秒周数计量,单位为赫兹(缩写Hz)。因此,一个60 Hz的信号是由每秒钟改变方向60次的电流组成的。当交流电用于驱动扬声器时,对于一个频率为440 Hz的信号,我们听起来就是高于中C的A音。
按照惯例,直流电从正极流向大地(负极),而事实上,电子从电源负极流向电源正极。在图1-4中,箭头指示出了电子流。这一矛盾从根本上源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错误假定,他认为电子带正电荷,从电源正极流向电源负极。他的猜想是错误的,但是当物理学家弄清楚真实情况的时候,我们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惯例,因而就有了传统电流和电子电流。虽然你应该知道了这一矛盾的存在,但从此处开始,我们还是要使用传统电流,因为大多数电子工业都沿用这一惯例。
伏特(V)是测量电势差、电势和电动势的单位。当使用电压这个术语时,通常指的是电路两点之间的电势差。换言之,我们说静电荷带有一定的伏特(电势),但在电路两点之间有一定的电压(电势差)。
电压可以被形象地理解为压力或驱动力(尽管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机械力)。这就是由电池或发电机产生的电动势(EMF),电动势可以驱动电流在电路中流动。尽管电源看起来不像发电机,它(例如插进壁式插座给手机充电的电源)也不过是某个电厂的发电机输出整流器而已。
电压也可以理解为电场中两点间的电势差。它类似于分别位于梯子顶端和高塔顶端的**弹之间的势能之差。两枚**弹都位于地球的重力场之中,都具有势能,而使它们达到各自的位置也需要做功。当**弹释放时,塔顶的**弹落到地面时比梯子顶端的**弹落到地面时能量更大,因为它的高度更高,具有的势能也更大。
对电压的这两种描述实际上是一枚硬币正反两面的关系。为了在两点间建立电势差,必须做功。做功产生的能量消耗完之后,电势就会降低。当**弹坠到地面上时,为了抬升它而克服重力所消耗的能量都转化为在地面上砸出一个深坑所需要的动能。
这里我们**的重点是高电压比低电压有更多的可用电能(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一截导线短接一块普通的9 V电池,却只能看见微弱的火花,而1000万伏(或更高)的闪电却能在一瞬间照亮云层到地面之间遥远的距离。闪电的电压更高,因此与地面的电势差也更高,它就能够克服途中空气的绝缘效应。
尽管电压可以被理解为电的压力,但电流是对某一时间点通过电路的电子总量的测量。记住,电流有两个含义:电子的运动(电子流)和电子的流量。在电子学中,电流这个词通常指的是在一瞬间流过导体中某一特定点的电子数量。此时电流的含义是物理学上的数量,用安培(A)这一单位测量。
既然已经了解了电压和电流,那我们就可以检测一下在某些特定电压下,电荷在运动(有电流)时发生的事情。无论传统导体的性能多么优良,它也不可能在对电流不造成任何阻碍的情况下使电子通过(超导体可以,但此处不讨论这个问题)。电阻是对电路中的电流受到阻碍大小的衡量,单位是欧姆(Ω),以德国物理学家格奥尔格·西蒙·欧姆的名字命名。之后的1.6节对于电阻的物理特性有更详细的阐述。现在我们来看看电阻是如何对电流产生影响的。
你可能会把电阻想象成类似机械摩擦的东西(但是这个类比并不完美)。当电流流过电阻,一部分电势差就转化为热量,在电阻两端会产生压降。所产生的热量与流过电阻的电流和压降的大小成函数关系。我们将在1.5节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你也可以认为电阻是对原子的价电子层电子所表现出的“黏性”的量度。易于释放或接收电子的原子具有较低的电阻,而紧抓住电子不放的原子则会有较高的电阻(当然,一般情况下,不释放电子的物质是良好的绝缘体)。
例如,碳可以导电,但导电性不如铜。碳被广泛应用于制造电路中的电阻元件。
第8章介绍了电阻等无源元件。

楼主:
1.4 欧姆定律
你可能已经猜想到,在电压、电流和电阻之间存在基本关系,这就是著名的欧姆定律。定律如下:
E 为电压(伏特),I 为电流(安培),R 为电阻(欧姆)。
这个简单的公式是电子学的基础,事实上它是你制作电子器件所需的唯一公式。在图1-4中,电路中只有两个元件:电池和灯泡。灯泡组成了电路的负载,它对电流有阻碍作用。白炽灯的电阻随温度而改变,但是此例中我们假设灯点亮时,它的电阻为2 Ω。
电池电压为1.5 V,此例中我们假设它在额定输出电压下能在一小时内提供的最大电流为2000 mA(毫安)。这就是电池的额定容量,对于典型的AA碱性电池,额定容量通常约为2000 mAh(毫安时)。毫是千分之一,因此2000 mA相当于2 A电流。
利用欧姆定律,我们可以解得灯泡从电池获得的电流 I 大小为:
即:
此处 I 的值也可以写作750 mA。如果想知道电池能供电多长时间,你可以用容量除以电路中的电流:
2/0.75≈2.67 小时
1.5 功率
在图1-4所示的简单电路中,电子在灯丝中流动,把灯丝加热到使其明亮的温度(1600℃~2800℃)。灯丝变热是因为它有电阻,这样电流通过它就不如通过导线容易。
功率是在单位时间内做功的速率,以瓦特(W)计量。一瓦特定义为每秒消耗或产生1焦耳(J)的能量。在电路中,一瓦特也可定义为1 A电流在1 V电势差下流过电阻。当电荷通过阻抗元件,从高电压向低电压(电势差)移动时,电势中的能量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例如热能或机械能。
我们可以通过将电压乘以电流来计算直流电路中的功率(P):
在手电筒电路的简单例子中,用于驱动电流流过灯丝的功率以热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灯丝达到足够高的温度以后又以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想知道灯泡消耗了多少功率,只需用通过灯泡的电流乘以电压:
将得到的功率值与标称功率为100 W的普通白炽灯泡进行比较。老式的100 W灯泡在110 V交流电(美国标准家用电压)下的电流为:
真奇怪!大灯泡的电流只比连接电池的小灯泡的电流多一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差别就在于施加给灯泡的电压和灯泡的内部电阻。计算出了100 W灯泡通过的电流,你就很容易算出它的内阻应该是多少。你还能看出为何不关灯(或使用老式灯泡)会很浪费。电流积少成多,每瓦功率也都要费钱。

楼主:
1.6 电阻
现在我们来更仔细地观察一下电阻现象,因为它是电子学最为基础的一部分。正式来说,1 Ω等于在1 V的电势差下,通过电流为1 A的导体两点间的电阻。这种关系当然是由欧姆定律定义的。
电阻是电路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它是欧姆定律方程中的三个变量之一。前面我们讲过,除了奇异的超导体,每个电路都有一定大小的电阻。就连连接电池和用电装置的导线都有一些内阻。
开关有内阻,连接器甚至印制电路板(PCB)上的铜走线都有内阻。图1-5显示了一个简单的直流电路和等价电阻,就说明了这一点。
图 1-5 电路电阻举例
你可能在图1-5中注意到,电池也有一定的内阻。附录A讨论了串并联电路的电阻及阻值计算方法,但是此处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在电路世界里一切都是有阻碍的。就电子的存在而言,电阻无处不在。
通常,设备的内阻可以忽略,因为内阻比较小,对设备的整体操作影响也较小。但是,如果设备在较低的电流下运行较长时间而不更换电池的话,内阻就需要加以考虑了。对电流的阻碍意味着推动电子经过电阻元件时消耗了能量,并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去。除非你有意使用电阻加热(电热元件就是这样工作的),否则能量就被浪费了。
在电子学中,称为电阻器的无源元件可能是最常用到的零件。电阻器有各种标称阻值和功率,从极小的表面组装电阻片到用于消散动力制动过程中所产生多余能量的巨大的内燃电动机车载设备。图1-6展示了一个常见的1/4 W碳合电阻器。关于电阻和其他无源元件的更多信息,请查询第8章。
图 1-6 常见电阻
电阻可以用来限流、减压,并在电路中的特定位置提供特定的电压。电阻在网络分析(是电网,并非数据网络)、等效电路理论和功率分配建模等分析应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楼主:
1.7 示例:制造分压器
如果你只有某个型号的电源、几个电阻和一条欧姆定律,那你能做的也不少。例如,假设你想用一个9 V电压的电池向电路输出5 V的直流电压。假设电路需要的电流不大(可能只有几毫安),而且你也不太关心5 V电压是否稳定,那么一个简单的分压器(见图1-7)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图 1-7 简单的分压器
我们希望在A点加上9 V电压时,B点的电压为5 V。所选择的两个电阻阻值能够使流过它们的电流为100 mA。在B点接入的电路中的电流没有计入,我假设它的电流很小,对B点的电压电平影响也不大。
我们注意到图1-7所示的分压器中的两个电阻阻值不同,一个为40 Ω,另一个为50 Ω。如果R1和R2阻值相等,B点的电压将是4.5 V,而不是我们想要的5 V。
那么,我是怎样得到这两个阻值的呢?首先计算出分压器电路的总电阻。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输入电压和流过电阻的电流,就可以这样计算:
因为分压器有两个电阻,它们的阻值之和必定等于总阻值:
利用电流和分压器的目标输出电压(B点),我们就得到了第二个电阻R2的值:
R1就是剩下的值:
R1和R2之间的比例及B点得到的电压在图1-7中的右侧以垂直刻度标明。
另一种方法不需要知道分压器流过的电流,只需要两个电阻的比例:
V输出=V输入×(R2/( R1+R2))
那么,这块9 V电池能用多久呢?一块标准的普通9 V碱性电池标称容量约为550 mAh。我们可以使用前文计算简单灯泡电路的方法。用电池的标称容量除以分压器的电流,可以得到:
因此,在该电路中,电池能够连续使用约5.5小时。
作为练习,请计算这个简单电路能耗费多少功率。由于电阻的额定值包括阻值和功率损耗两个方面,很容易看出这两个电阻的功率都应该是1 W左右。该电路的功率大大超过了一个小型的1/8 W元件。
而且,我在前文提到,我假设B点接入的任何元件或电路都不会通过太大的电流。你可以将两个电阻的阻值扩大一个数量级(×10),从而将总电流减小到10 mA,但仍然有足够的裕度能在5 V上下提供一个很小的电流。这样就能将电池寿命延长到55小时或更长,并显著减少电阻器的额定功率要求。当你使用分压器为电路中的有源元件提供参考电压时,电流消耗通常很小(可能在微安范围内),因为起决定作用的是电压。在这种情况下,R1和R2的阻值可以非常大,以进一步减小分压器上的电流。
这个小练习清楚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第一,你不会真的想用分压器来充当电源。稳压器的效果更好,不会无意义地耗散太多热量。我们将在第5章讲解电源,第9章讲解稳压器等有源元件。第二,在有多元变量的情况下,寻找解决方案的空间很大,有的解决方案比别的要好。不要抓住第一个结果不放,因为可能有更好的方法。第三,电池虽然易于携带,但是在大电流、长时间使用时寿命较短。
1.8 总结
本章中我们学习了原子结构的基础知识,以及这种结构是如何促成电子运动的。我们还学习了电压、电流、功率和电阻的基础知识,并发现功率100 W、额定电压110 V的用电器的电流只比功率1.25 W、电压1.5 V的用电器的电流略大。造成功率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电压。
理解了这些知识以后,你应该已经能够计算在供电电流大小给定的情况下,电子设备耗费的功率是多少,一块电池能使用多久。
以上的基本理论对于你制作和运行电子器件应该已经足够,接下来的章节会介绍其他必要的概念。如果你真的想深入到理论中以求进一步的了解,我建议你在附录C中找一本出色的参考作品。附录B列出了电子学中常用的各种符号图,并简要介绍了如何使用电路图绘制工具来绘制干净整洁的电路图。

网友A:
这是如何计算单片机的端口电流必备的知识吧。

网友B:
作为基础的电流电压计算,在单片机的灌入电流和驱动能力上很有帮助的。

楼主:
这些都是入门必备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