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哪位大神帮帮忙,看看消侧音电路,我一直搞不定郁闷死

楼主(2016-08-30):
全双工通信通道,AUDIO_OUT接喇叭
两块同样的板子相连进行通信。
继电器来的信号为外部信号,继电器对边为自己喊麦的声音,声音通过继电器传送,AUDIO_OUT没有自己喊麦的声音。
上面为电路图
我的侧音怎么都消不掉
多谢大神帮忙,我要疯了

网友A:
3楼最上面的电路图很不清楚,下面的图又重复多次干啥。没法分析电路。

网友B:
我的水平太差  基本看不懂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最上面的电路图很不清楚,下面的图又重复多次干啥。没法分析电路。

对不起  因为老是传送失误,马上附上一张清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水平太差  基本看不懂  哎

趁个热闹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最上面的电路图很不清楚,下面的图又重复多次干啥。没法分析电路。

网友C:
上面的图还是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图还是看不清

这个图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还不行吗

清晰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还不行吗

11楼电路清楚了。还是有疑问:DS2Y是个什么器件?麦克风连接至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楼电路清楚了。还是有疑问:DS2Y是个什么器件?麦克风连接至何处?

普通驻极体麦克风,经过一系列的放大还有Tda2030,其中tda2030的输出口就是out1
麦克风电路正常,我再调试的过程中,out1与out2应该抵消的侧音无法消除
我要疯了,示波器没有用,示波器显示输出为0.68v左右(调不到零)的时候,通过麦克风讲话,侧音依然存在
由于是全双工,两个连在一起的时候,声音更加响亮
也尝试过连在一起进行调试,结果没有明显的效果
大神求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楼电路清楚了。还是有疑问:DS2Y是个什么器件?麦克风连接至何处?

ds2y继电器

网友D:
菜鸟问一下恻音是指的什么声音,你用何种麦克风,测试标准是用什么用什么信号源测试呢?

网友E:
方向不对啊。侧音是无法完全消除的,除非你用4线。就算你调整了各种匹配,消除了5倍,但线长度变了,还是会变大。一个笨办法,接两路电话线,把电话机改一下,一个电话负责收,一个发。即简单的四线。

对!4线才能真正收发实时全双工。 如果2线能够实现,那就是解决世界难题。

网友F:
你用继电器传送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菜鸟问一下恻音是指的什么声音,你用何种麦克风,测试标准是用什么用什么信号源测试呢? ...

这还菜鸟   一开始调试的时候没有使用麦克风,只是使用的信号发生器,调好之后发现没用,然后使用麦克风进行调试,以听不到声音为准,侧音是自己讲话时,不应该听到的自己的声音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继电器传送音频信号?????

继电器只是用来跳线的改变音频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我明白意思了,是说听筒里面只听得到对方的声音而听不到自己讲话的声音。原来如此! ...

对哒  加一分
大神能帮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向不对啊。侧音是无法完全消除的,除非你用4线。就算你调整了各种匹配,消除了5倍,但线长度变了,还是会 ...

方向正好呀,一个运放反相,一个没有,加在一块相互抵消
我需要侧音尽可能的降低
一看就是大神  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向不对啊。侧音是无法完全消除的,除非你用4线。就算你调整了各种匹配,消除了5倍,但线长度变了,还是会 ...

无法改变,像你那种说法,我的pcb需要大幅度更改,而我现在快没有时间了
快来不及了   哭泣~~~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只是用来跳线的改变音频通道的

那你的音频信号有没有经过继电器传输?

网友H:
呵呵。。做过蓝牙小音箱有通话功能。
当时也有这个情况 。。原来这个叫做侧音,呵呵
当时好像是蓝牙模块上进行调试的,我的功放板上没有做太多。。主要是结构上不要让麦克风跟喇叭在一个方向,做好隔离(当时还在同一个腔体内。好像还还行,麦克风绝对朝外,不在同一方向)
另外,当时有干扰音,后来确认按键线对音频信号有干扰。后来把线的排序换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无法改变,像你那种说法,我的pcb需要大幅度更改,而我现在快没有时间了
快来不及了   哭泣~~~ ...

与其坐等别人帮你想一个更好的方法,还不如多做几次实验,想想改PCB是否真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与其坐等别人帮你想一个更好的方法,还不如多做几次实验,想想改PCB是否真能解决。 ...

改PCB还真不行
正在试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的音频信号有没有经过继电器传输?

有  就是通过继电器的跳线  然后通过继电器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做过蓝牙小音箱有通话功能。
当时也有这个情况 。。原来这个叫做侧音,呵呵
当时好像是蓝牙模块上 ...

“主要是结构上不要让麦克风跟喇叭在一个方向” 这句话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是PCB的排线不能一个方向,还是什么??
“做好隔离(当时还在同一个腔体内。好像还还行,麦克风绝对朝外,不在同一方向)”这个我明白,麦克风正对着喇叭的时候,磁场会有影响,产生 啸叫
“当时有干扰音,后来确认按键线对音频信号有干扰。” 按键线对音频信号有影响什么意思,是按键线距离信号线太近吗????   我现在也有干扰音,正在想办法验证到底什么问题
大神,帮帮忙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  就是通过继电器的跳线  然后通过继电器传送

你不能用继电器作为音频传输开关,你用模拟开关,例如MOSFET,好像有那种专门传输音频信号的模拟开关,你最好把继电器换掉,因为继电器里面有线圈,有感应电磁场,会干扰信号,如果你的还没有修好,你可以用我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F:
如果继电器没有影响,看是不是放大倍数太大了,把功放的放大倍数调小点

网友F:
咪头的正负极之间加一个104的电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咪头的正负极之间加一个104的电容试试看

大神你好
下午我将试一试除去继电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咪头的正负极之间加一个104的电容试试看

谢谢大神积极响应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结构上不要让麦克风跟喇叭在一个方向” 这句话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是PCB的排线不能一个方向, ...

当时的蓝牙模块的控制按键和喇叭连接线是做成排线的,最初没有在意,把按键线靠近了喇叭连接线就出了异常声音,后来把它分开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积极响应

...我也是菜鸟,只是以前有接触过电话这方面的,还有点印象,你把我说的综合起来试下看看,侧音应该主要是咪头这方面下手,用较低放大倍数的咪头,换个咪头试试看

网友A:
楼主用一片SLIC芯片就搞定,如:HC5549.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时的蓝牙模块的控制按键和喇叭连接线是做成排线的,最初没有在意,把按键线靠近了喇叭连接线就出了异常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菜鸟,只是以前有接触过电话这方面的,还有点印象,你把我说的综合起来试下看看,侧 ...

大神真是谦虚
我调的差不多了
侧音与继电器无关
这个继电器可以屏蔽线圈对音频的影响
咪头加电容只是降低电源的影响
我的解决方法,也没有什么, 降低了一下咪头的灵敏度,放大倍数稍微缩小点,基本上听不到声音,明天给老师看看行不行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一片SLIC芯片就搞定,如:HC5549.

大神就是大神简单粗暴
不过这次不行了  下次好好看看手册,用上看看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J:
看看  手机的防背景杂音耳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