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封装

楼主(2016-08-30):
MOS管铁封与塑封的区别,在同等散热条件下,那种封装更优

网友A:
各有长短。。。。。。

网友B:
具体看热阻

每个具体的型号都有提供

网友C:
没有对比过,直观上我觉得铁封的可能散热能力更好,可以对比一下规格书看看

楼主:
相对来说哪种封装会更常用一点?

网友D:
这个以前简单的对比过datasheet上的数据,差别不大,具体忘记了,也没有仔细做实验对比过。
个人是加散热片的首选塑封,简单省事;不加散热片的选金封;不过最近一两年基本都不加散热片了,都是直接上coolMOS,简单省事,省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以前简单的对比过datasheet上的数据,差别不大,具体忘记了,也没有仔细做实验对比过。
个人是加散热片 ...

塑封的散热会不会差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塑封的散热会不会差一点

找个手册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