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大下侠型号鉴定

楼主(2016-08-30):
求大下侠型号鉴定   TSOP6脚  貌似MCU  被打磨了  也貌似是加密狗IC  谢谢

网友A:
电路图就是上面你画的这些吗?

网友A:
会不会是运放。

网友B:
想知道具体是什么,需要你抄下来全部的电路图,以及你知道这个板子的功能。

网友C:
这种连接方式肯定不是运放,也不是跟随器,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具体是什么,需要你抄下来全部的电路图,以及你知道这个板子的功能。 ...

全部电路就复杂了     他是用1颗FLASH 325X32(软件)   连接主IC     主IC 拉了1个IO口给此IC的2,5脚  开机后一直发送什么给它并接收串码(无此IC是开不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就是上面你画的这些吗?

是按照实物画的    他是这样应用的    冷门MCU吧

网友:
00ADC20A?底部丝印写的啥

网友D:
两个腿都是3。3V接口吗?没见过这种啊,一般一个芯片也就一个VCC接口。这一下两个没见过。

网友D:
你可以这样,把那个跟单片机接的端口用导线引出来,在示波器观察一下看看是什么信号,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搞搞看

网友:
会不会是复位IC

网友:
我感觉是双电源复位IC,但是确实找不到型号 可以看看STM6的双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这样,把那个跟单片机接的端口用导线引出来,在示波器观察一下看看是什么信号,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搞搞 ...

看不到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腿都是3。3V接口吗?没见过这种啊,一般一个芯片也就一个VCC接口。这一下两个没见过。 ...

其中有1个是IO空的上拉   迷惑人

网友D:
是跟单片机的什么腿在一起?中断腿还是复位腿?如果是复位,那就是复位按键,所以你看不到方波。如果从上电那一刻来看,都没有方波出现,就根本不是数字期间了,应该是模拟器件。

网友E:
楼主研究出来这个奇怪的芯片是什么了吗,很好奇啊。

楼主:
DS28E01

网友F:
牛X,原来是单线协议的加密芯片。

网友F:
我来给大家补充个这个芯片的资料。
1Kb、保护型1-Wire EEPROM,带有SHA-1引擎
DS28E01-100将1024位EEPROM与符合ISO/IEC 10118-3安全散列算法(SHA-1)的质询响应安全认证结合在一起。1024位EEPROM阵列被配置为四页,每页256位,且带有64位暂存器以执行写操作。所有的存储页面都可以设置为写保护模式,并可将其中某页置于EPROM仿真模式,即将数据位只能从1变为0。每片DS28E01-100带有唯一的64位ROM注册码,由工厂刻入芯片。DS28E01-100通过单触点1-Wire®串行接口进行通信,遵循1-Wire协议,在多个从器件的1-Wire网络中充当节点地址。

关键特性
  • 1024位EEPROM存储器,分为4页,每页256位
  • 内置512位SHA-1引擎,用于计算160位信息认证码(MAC)或生成密钥
  • 写访问需要已知密钥, 并且能够计算和发送160位MAC作为认证
  • 四个存储器页中的页0、3或全部页面可由用户编程设置为写保护
  • 页1可被置于用户可编程的OTP EPROM仿真模式(“写为0”)
  • 与主机间的通信通过单根数字线即可进行,遵循1-Wire协议,通信速率为15.3kbps或90.9kbps
  • 切换点滞回和滤波优化了抗噪声性能
  • 可在-40°C至+85°C温度范围,2.8V至5.25V宽电压范围内进行读、写操作
  • 采用6引脚TSOC和TDFN封装或2引脚SFN封装

应用
  • 配件/PCB识别
  • 消费品鉴别与认证
  • 墨盒/色带打印盒识别
  • 知识产权,许可权管理
  • 传感器校准与鉴别
  • 系统可编程控制

楼主:
是的  结不了贴